找PLC上位机软件

楼主(2025-03-22):
找电气,软件,上位机JZ

网友A:
普通的scada软件 云组态等等

www.ytleader.com

网友B:
上位机软件比较多,看你喜欢用哪种,WinCC、组态王、力控等等

网友C:
你试试  Kingview3d组态 这个可以百度搜到

网友D:
国产组态软件难用

国外的试下,wincc,ifix,citect,  intouch也不好用

网友E(2025-04-26):
那家系统用那家的上位机,如果是国产系统,进口用IFIX,INTOUCH,WINCC ,国产组态:组态王,三位力控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