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erCAN转CANopen网关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25-03-23):
EtherCANCANopen网关控制伺服电机

1、打开CANopen Configuration Studio配置软件,创建一个新工程:

2、点击工程找到通信设置:

3、点击搜索双击搜索到的设备点击确认:

4、点击添加主站设备,在设备列表选中主站设备:

 5、点击设备找到“导入EDS文件”

 6、选择伺服电机描述文件点击打开:

 7、点击添加从站设备在设备目录找到点击描述文件:

8、选择电机节点ID点击确认:

 9、点击主设备在通用属性设置电机波特率:

10、点击从站设备PDO参数里添加对应的PDO

11、右击打开添加:

12、找到对应的PDO指令点击添加:

13、需要的指令添加完成以后打开工程点击自动偏移:

14、设置完成后点击生成:

15、生成成功后点击下载:

16、打开汇川plc编程软件,在文件找到创建新工程,给工程命名选择plc型号:

17、在右侧工具箱右击EtherCAT Devices导入XML文件,选择XML文件点击打开:

18、导入XML文件成功后重启软件,重新打开软件后找到安装好的XML文件双击添加:

19、在工具找到通讯设置,点击搜索选择搜索到的设备点击测试:

 20、右击EtherCAT找到自动扫描并打开:

21、进入自动扫描后点击开始扫描:

22、双击进入从站设备,点击过程对象进行添加PDO映射:

23、根据PDO这边的位长度添加相对应的数据类型,比如下图所示32个为对应4个字节,4个字节对应2个字所以下图我们添加了一条dword(双字),根据这样依次添加对应的类型:

24、添加完成后如下图所示:

25、设置完成点击下载:

26、下载完成点击在线监控,进入I/O功能映射先给模式选择给3让电机进入速度轮廓模式:

27、设定电机轮廓速度:

28、设置电机目标位置:

29、最后在第一条指令先给入6(预使能):

30、给入6以后再写入7(电压使能,停机脱使能):

31、最后写入15(启动)让电机启动:

32、写入15(启动)以后电机成功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