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不反转

楼主(2025-03-24):
台达伺服驱动器ASD-B2-0421-B,伺服电机ECMA-C20604RS,用DPLSY 指令加方向信号驱动,只有正转,没反转。用DSZR指令做原点回归,也是这样,只有正转,没有反转。但是寸动模式下,正转反转都有。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感觉像是接线问题,脉冲加方向,你要注意方向型号的回路接线,再就是伺服是否设置了禁止反转。

  • yuehong0713楼主

    感谢,真的是接线问题,这么久忘记回复了,真是对不起

网友B:
脉冲加方向即可以控制伺服电机正反转,注意接线是不是有误,另外检查一下伺服驱动参数设置和程序。

网友C:
先排除参数有没有设置错,禁止反转的,参数正确的情况下,排除硬件很容易,正转启动之后,方向信号直接断开,看是否反转

网友D:
像是三菱PLC梯形图。

楼主(2025-09-13):
感谢各位,问题已解决,还是接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