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有没有用MOdbus/RTU控制多台伺服驱动器的教例

楼主(2025-03-25):
使用禾川Q0系列做主站,鸣志MBDV系列伺服驱动器作从转。

网友A:
这还真没弄过,建议你考虑其他通讯方式,modbus总线采集个数据还行,做一些实时性不高的控制也能凑合,用来控制伺服系统我感觉欠妥。

  • WTC吴尘楼主

    您好,该驱动器只支持modbus/rtu和canopen,您觉得canopen通讯是否比modbus更合适?

网友:
  • 121111115

    回复 @WTC吴尘: canopen更合适,而且也简单,例程你可以找厂家要,他们给的资料很详细,需要设置哪里写的很清楚。

网友:
  • WTC吴尘楼主

    大佬,canopen可以实现各轴同步运动吗?我使用的驱动器只支持modbus和canopen两种协议。有相关的使用的教程推荐吗?

网友B:
可以用 Modbus RTU 主站设备控制多台伺服驱动器。以 PLC 为例,为各驱动器设不同从站地址,按协议读写参数实现控制

  • WTC吴尘楼主

    大佬,有相关的使用的教程推荐吗?

楼主:
各位大神,我是初学者,想通过PLC控制三个伺服驱动器实现机械臂的实时同步,是没有相关的案例推荐我学习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C:
modbus不能做实时同步,可以试试使用Ethercat。

  • WTC吴尘楼主

    canopen可以实现各轴同步运动吗?大佬。我使用的驱动器只支持modbus和canopen两种协议。

楼主:
各位大佬,canopen可以实现各轴同步运动吗?我使用的驱动器只支持modbus和canopen两种协议。有相关的使用的教程推荐吗?

网友D:
没用过禾川

网友E(2025-06-11):
实时控制不建议用modbus,要的话就是同时发3条写命令,响应效果听天由命。走ethercat总线好一点,不过价格高。可以搜一下codesys

网友F(2025-10-08):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我是初学者,想通过PLC控制三个伺服驱动器实现机械臂的实时同步,是没有相关的案例推荐我学习一下,十分感谢!...

这个就有点难为MODBUS了    它是异步通讯,怎么能实现你要求的同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