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gsPro软件打开总是未响应

楼主(2025-03-25):
我装的3.3.6.6354版本,在之前的版本也会出现到,还有在不同的电脑上也会出现到同样的问题。就是双击打开某个工程文件就开始无反应了,有的时候等待几分钟就OK了,有的时候就是等半小时、一小时的都无反应。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重装系统。重装系统后陆陆续续就会安装其他的软件,慢慢的就又会出现同样的问题,是与其他什么软件有冲突吗?希望知道的大佬能够告知一下。

网友A:
安装在WIN10专业版下没有问题

  • 劳尔冈萨雷斯楼主

    我之前的win10专业版也是有这样的问题的,我觉得是和某个软件有冲突,我这边装的大部分都是工控类的软件,有西门子的、汇川的、海为的、三菱的、Eplan这些

楼主:
win10也不行哦,之前的电脑就是win10的也是老样子呢

网友B:
使用虚拟机来安装软件吧,这样子影响会小一些!

  • 劳尔冈萨雷斯楼主

    这是一个方法呢,我目前就是这样干了呢

网友C:
触摸屏里面装了与软件不一样的其它的型号触摸屏软件。要用U盘安装一次就好了。

  • 劳尔冈萨雷斯楼主

    我不知道我对您的表述是否理解的对 我的问题是触摸屏的编程软件在电脑上打开工程项目就开始卡顿无反应,有时候几分钟就可以反应过来,有时候很长时间无反应的只能结束程序再重新打开如此反复好多次才OK。最近还出现打开OK了,点击字体修正那里就又崩溃了,要么就是下载程序下到一半崩溃,只能U盘下了。我现在是没什么好的办法了,只能使用上面那位朋友办法装在虚拟机里了

网友D(2025-04-26):
一般是安装了西门子的软件,例如wincc、博图这些,可能会出现加载慢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