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动生成端子图标跨页后会有空格,如何实现无缝排列

楼主(2025-03-25):
我在官方表格模板上自己改了一个端子连接图

这个端子自动生成后发现有个问题,就是如果端子跨页后端子之间会有空格,如果在同一页则没有问题

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可以看到18页开始后中间开始空格了

这是我表格的设置和整体排布,请各位老师指点下怎么解决空行这个问题

楼主:
顶帖,有老师知道吗

网友A:
我都是自己画的端子图,技术太差学不会这种高级功能。顺带问一下,生成这个是直接拿来接线用吗?

  • lsyzdhs楼主

    自动生成端子图也不难,主要用来接线,次要作用是自动生成的端子相当于EPLAN自动检索你的线号和关联对象对不对,等于软件帮你审查一遍图纸

网友B(2025-05-21):
不知道你原理图中是什么情况,不好判断,我猜测可能的一个情况就是,你设备中提前添加了这些端子,但原理图中并没有全部使用,像-X7:3  -X7:6   -X7:9   -X7:12这几个。但你可以在端子导航其中查看下,删掉这些设备,或者试试生成报表时,使用筛选功能,把原理图中没有用到的端子进行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