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台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25-03-25):
2台变频器分别接2台电机,用同一个中间继电器控制启停,2台变频器的启动点并一起,接在中继的同一个点上,如图,4和5是启动点,现在问题是2#变频器不带单独的公共点,与电位器同用一个GND,出现一个问题:可以同时启动2台电机,按停止后,1#停止,2#无法停止;再测试,拆除11#变频器的4号或5号端线,2#变频器可以正常启停;现将2台变频器的4和5点,分别接2个中继,分开控制,就没有什么问题,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 新手请教

网友A:
COM是数字量公共点,GND是模拟量公共点,不能公用!!!!

网友B:
并在一起启停不好,毕竟它们不同源,建议用继电器的两对独立的常开。

网友C:
不同设备公共端尽量不要并在一起使用

网友D:
1、依据你的测试看,变频器没有问题

2、变频器COM一般是开关量公共端,GND一般是模拟量公共点。同一个变频器一般是分开设置的公共端。

3、不同变频器之间不要用COM和GND公用。分开控制最好!

网友E:
用中间继电器单独2组触点单独控制,技术上应该不难。

网友F:
有没有可能是两台变频器的开关量用的电压不一样,2号的高,1号的低。

网友G:
题主问的是这个现象的原因,都给出主意用继电器分别控制,题主知道。

6楼分析的对!二台变频器的控制电压不同时,有可能出现这个现象。变频器端子控制电压有用10V,也有用24V,如果恰巧题主的变频器正是这样情况,那就可以解释清楚了。

变频器输入端采用光耦,包括PLC输入端的光耦,都采用双向光耦,既没有极性限制,交流输入都行。在PLC、变频器输出端都做过试验,较低的电压就可以使光耦导通。24V控制电压的输入端,有10V电压就可以导通。

网友H:
没有等电位,一个继电器不是有两组触点吗,如果不是那就换两组触点的,还不行就换四组触点的,一台启停占用一组触点,不是很完美吗

网友I:
分开就对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G:
题主问的是这个现象的原因,都给出主意用继电器分别控制,题主知道。6楼分析的对!二台变频器的控制电压不同时,有可能出现这个现象。变频器端子控制电压有用10V,也有用24V,如果恰巧题主的变频器正是这样情...

可能由控制电压不同造成的!

网友K(2025-10-11):
如果端子信号用外部电源应该可以,两台变频器之间最好不要这样共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