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Net转Modbus TCP网关,力士乐连三菱系统

楼主(2025-03-26):
ProfiNet转ModbusTCP协议转换网关实现三菱L系列PLC与博世力士乐IndraDriveCX系列伺服驱动器的通讯配置案例(图1)

一、案例背景

“双碳”战略推动下,新能源锂电池行业迎来爆发式增长。某新能源科技公司新建的锂电池生产线中,涂布工序作为核心环节,采用了德国博世力士乐IndraDriveCX系列伺服驱动器(ProfiNet从站)实现高精度张力控制,而车间级监控系统选用三菱L系列PLC(ModbusTCP主站)进行生产数据采集与工艺优化。由于协议差异,设备间无法直接通信。捷米特JM-PNM-TCP协议转换网关的引入,成功解决了ProfiNet转ModbusTCP之间的通讯。

ProfiNet转ModbusTCP协议转换网关实现三菱L系列PLC与博世力士乐IndraDriveCX系列伺服驱动器的通讯配置案例(图2)

二、设备连接与配置

网关安装:将Modbus TCP转ProfiNet协议转换网关安装在涂布机控制柜内,通过24V直流电源供电。

1.ProfiNet连接:使用屏蔽双绞线将网关ProfiNet端口与博世力士乐驱动器的X127接口相连,波特率设置为100Mbps。

2.ModbusTCP连接:通过工业以太网将网关RJ45端口与三菱L80CCPU的内置以太网口连接,IP地址设置为192.168.1.100/24。

ProfiNet转ModbusTCP协议转换网关实现三菱L系列PLC与博世力士乐IndraDriveCX系列伺服驱动器的通讯配置案例(图3)

参数配置

1. ProfiNet侧配置

使用捷米特配置软件设置网关GSD文件,导入博世力士乐驱动器的设备描述

2. PROFINET 从站GSDML文件复制至软件安装路径下的GSDML文件夹中,例如:C:\Program Files (x86)\PROFINET Manager\GSDML或者通过菜单栏“选项”中的“操作”选择导入GSDML实现GSDML加载;点击“导入GSDML”弹出“选择导入的文件”对话框,查找GSDML的路径文件打开即可;或者点击ProfiNet转ModbusTCP协议转换网关实现三菱L系列PLC与博世力士乐IndraDriveCX系列伺服驱动器的通讯配置案例(图4)来进行快捷添加GSDML文件导入完成之后可以选择重启软件进行更新GSDML目录文件,也可以点击快捷栏ProfiNet转ModbusTCP协议转换网关实现三菱L系列PLC与博世力士乐IndraDriveCX系列伺服驱动器的通讯配置案例(图5)来进行更新GSDML目录文件。

ProfiNet转ModbusTCP协议转换网关实现三菱L系列PLC与博世力士乐IndraDriveCX系列伺服驱动器的通讯配置案例(图6)

查看PROFINET 从站GSDML已添加至设备窗口“从属设备”树状结构下,如下图所示 :

ProfiNet转ModbusTCP协议转换网关实现三菱L系列PLC与博世力士乐IndraDriveCX系列伺服驱动器的通讯配置案例(图7)

配置通信周期为2ms,确保张力控制实时性

映射16个输入字节(驱动器状态)和16个输出字节(控制指令)

3. ModbusTCP侧配置

在三菱GXWorks3中添加网关设备,设置通信端口502

建立数据映射表:将PLC的D1000-D1015映射为驱动器的目标张力值,D2000-D2015映射为实际张力反馈

ProfiNet转ModbusTCP协议转换网关实现三菱L系列PLC与博世力士乐IndraDriveCX系列伺服驱动器的通讯配置案例(图8)

ProfiNet转ModbusTCP协议转换网关实现三菱L系列PLC与博世力士乐IndraDriveCX系列伺服驱动器的通讯配置案例(图9)

ProfiNet转ModbusTCP协议转换网关实现三菱L系列PLC与博世力士乐IndraDriveCX系列伺服驱动器的通讯配置案例(图10)

ProfiNet转ModbusTCP协议转换网关实现三菱L系列PLC与博世力士乐IndraDriveCX系列伺服驱动器的通讯配置案例(图11)

ProfiNet转ModbusTCP协议转换网关实现三菱L系列PLC与博世力士乐IndraDriveCX系列伺服驱动器的通讯配置案例(图12)

ProfiNet转ModbusTCP协议转换网关实现三菱L系列PLC与博世力士乐IndraDriveCX系列伺服驱动器的通讯配置案例(图13)

ProfiNet转ModbusTCP协议转换网关实现三菱L系列PLC与博世力士乐IndraDriveCX系列伺服驱动器的通讯配置案例(图14)

三、系统集成与功能实现

实时数据交互

· 张力闭环控制:三菱PLC通过网关读取博世力士乐驱动器的实际张力值(40001-40016寄存器),结合工艺参数计算补偿值,通过ModbusTCP写入目标张力寄存器(30001-30016)

· 设备状态监控PLC实时获取驱动器报警代码(40017-40024),在HMI界面显示故障类型及位置

工艺优化应用

· 自适应张力补偿:基于涂布速度变化,PLC通过网关动态调整驱动器的PID参数,将张力波动控制在±0.5N范围内

· 生产数据追溯:每批次锂电池的张力曲线通过网关上传至MES系统,实现全生命周期质量追溯

异常处理机制

· 紧急停车联动:当张力偏差超过阈值时,网关触发三菱PLC的中断程序,同时向驱动器发送急停指令

· 冗余通信设计:网关支持ModbusTCP主备切换,当主链路故障时自动切换至备用网络

四、项目成效

1. 生产效率提升:实现张力控制响应时间从8ms缩短至3ms,涂布良品率从92%提升至96.5%

2. 运维成本降低:故障诊断时间从平均45分钟缩短至10分钟

3. 工艺优化加速:通过历史数据挖掘,成功将涂布速度从12m/min提升至15m/min

(具体内容配置过程及其他相关咨询可联系杨工。)

网友A:
每批次泳池水处理工程锂电池的张力曲线通过网关上传至MES系统,很好的给别墅游泳池实现全生命周期质量追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