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导轨电源出问题了,怎么办?

楼主(2025-03-27):
家人们,我现在被导轨电源的问题搞得焦头烂额 ,实在没办法了来这里求助,希望大家能帮我出出主意。

我们手头上的导轨电源最开始的故障表现是输出电压不稳定 ,有时候会突然升高或者降低,导致连接的设备频繁重启,数据丢失,对我们的业务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我以为是接触不良,就检查了输入线和输出线,重新插拔了几次,还换了电源线,但问题依旧没有解决 。

后来更严重了,直接无输出电压 ,可保险管是正常的。我查了资料,按照上面说的检查了电源控制芯片的启动脚的启动电压,数值好像有点低,但我不确定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之后我又试着测量控制芯片的输出端在开机瞬间的电平跳变,也没发现有跳变 。现在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

 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是怎么解决的?这个导轨电源还能修好吗?如果要修的话,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或者有没有靠谱的维修师傅推荐 ?要是实在修不好,有没有性价比高的导轨电源可以替代?
朋友推荐恒率的导轨电源,或许有使用过的朋友了解吗 可以帮我解惑一下吗

希望大家能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A:
是不是你功率选小了?不行换一个电源试一下,或者检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B:
开关电源这么便宜 还不马上换新??

换新电源没问题了再考虑修它。

网友C:
山寨的电源也没有那么差劲的吧

大致算算电源容量

小了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D:
配置小了吧,这电源又不贵。淘宝买十个,坏一个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