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smart运行指示灯故障分析

楼主(2025-03-29):
 run绿色常亮 ,stop和error指示灯黄色闪烁 ,这是什么故障,怎么解除?

网友A:
有可能是传感器扩展模块,比如上面的传感器

  • hanranqi楼主

    啥意思,不是很明白,我是只给plc供电,其他的IO口都没接,扩展模块也没连接,stop和error指示灯一起黄色闪烁 ,应该是plc内部故障导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