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运动技术】1000H报错问题处理方法

楼主(2025-03-31):
1000H报错问题

可能原因:1000h报警主要为设置的SPEED*UNITS超过MAX_SPEED导致。如果是插补运动则为设置的MSPEED*UNITS超过MAX_SPEED导致。

解决方案:

1.适当增大MAX_SPEED,但不要超过硬件手册的最大脉冲频率;

2.将驱动器细分降低;

3.控制运行速度和加速度;

4.脉冲当量设置太大;

5.电机齿轮比指令调整,不建议在控制器上修改电机齿轮比,在驱动器上里面修改电机齿轮比;

6.检测有无叠加,叠加轴超max_spe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