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运动技术】总线问题(一)

楼主(2025-04-01):
总线问题(一):在运动过程中,EtherCAT总线会突然断开、掉线

可能原因:

总线周期过短(一般常见于125US 或者500US周期),多模块时,如果交互的PDO数据量很大,周期需要相应变大,可以通过调试软件ZDevelopRTSys里面的总线节点诊断工具,在总线初始化成功后,检查丢包个数(308H数据项)。

解决方法:

修改总线周期。 打开RTSys软件 -> 控制器/常用 -> 连接(或打开ZDevelop软件 -> 顶部菜单栏 -> 控制器 ->  控制器连接) -> RTSys/ZDevelop底部在线命令输入SERVO_PERIOD = 想要的周期,单位US(如需要2MS,则SERVO_PERIOD = 2000 -> 点击发送 ->  断开控制器电源,等待几秒,重新上电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