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丢原点

楼主(2025-04-02):
伯朗特机器人在打到自动的情况下点位会有偏差 然后原点也会丢失打到手动情况下世界坐标不走直线 如果对完原点直接手动挡则世界坐标正常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2025-07-16):
需要正确矫正原点位置,需要原厂家的软件矫正、

K,S

网友(2025-09-17):
看一下电池有没有电,如果没有电更换一下电池,然后再重新设置一下原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