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示波器的波形显示可以调整哪些参数?

楼主(2025-04-02):
模拟示波器用于显示电信号的波形,在调整波形显示时,可以调整以下关键参数:

一、垂直方向参数

  1. 垂直灵敏度(Volts/Div)

    • 定义:每格(Division)代表的电压值。

    • 作用:调整垂直灵敏度可以放大或缩小波形的垂直幅度,使波形在屏幕上显示得更大或更小。

    • 调整方法:通过旋转垂直灵敏度旋钮或输入数值进行调整。

  2. 垂直位置(Vertical Position)

    • 定义:波形在垂直方向上的位置。

    • 作用:调整垂直位置可以将波形在屏幕上上下移动,以便更好地观察波形的细节。

    • 调整方法:通过旋转垂直位置旋钮或输入数值进行调整。

二、水平方向参数

  1. 水平扫描速率(Time/Div)

    • 定义:每格代表的时间长度。

    • 作用:调整水平扫描速率可以放大或缩小波形的水平时间轴,使波形在屏幕上显示得更宽或更窄。

    • 调整方法:通过旋转水平扫描速率旋钮或输入数值进行调整。

  2. 水平位置(Horizontal Position)

    • 定义:波形在水平方向上的位置。

    • 作用:调整水平位置可以将波形在屏幕上左右移动,以便更好地观察波形的特定部分。

    • 调整方法:通过旋转水平位置旋钮或输入数值进行调整。

三、触发参数

  1. 触发源(Trigger Source)

    • 定义:选择触发信号的来源,如通道1、通道2、外部触发等。

    • 作用:确保示波器在正确的时刻开始扫描,从而稳定地显示波形。

    • 调整方法:通过触发源选择开关进行设置。

  2. 触发模式(Trigger Mode)

    • 定义:选择触发的方式,如自动、正常、单次等。

    • 作用:不同的触发模式适用于不同的观察需求。例如,自动模式适用于观察连续变化的信号,而单次模式适用于捕捉单次事件。

    • 调整方法:通过触发模式选择开关进行设置。

  3. 触发电平(Trigger Level)

    • 定义:设置触发信号的电压阈值。

    • 作用:只有当输入信号的电压超过或低于这个阈值时,示波器才会开始扫描。

    • 调整方法:通过旋转触发电平旋钮或输入数值进行调整。

四、其他参数

  1. 耦合方式(Coupling)

    • 定义:选择输入信号与示波器之间的耦合方式,如直流(DC)、交流(AC)或接地(GND)。

    • 作用:直流耦合允许所有信号通过,包括直流分量和交流分量;交流耦合则只允许交流信号通过,滤除直流分量;接地耦合则将输入信号接地,用于观察示波器本身的噪声或进行校准。

    • 调整方法:通过耦合方式选择开关进行设置。

  2. 探头衰减比(Probe Attenuation)

    • 定义:探头对输入信号的衰减比例。

    • 作用:探头衰减比会影响示波器显示的电压值。例如,10:1的探头会将输入信号衰减10倍后再送入示波器。

    • 调整方法:根据探头的衰减比设置示波器的垂直灵敏度,以确保显示的电压值准确。

  3. 校准(Calibration)

    • 定义:对示波器进行校准,以确保其测量精度。

    • 作用:定期校准示波器可以消除由于元件老化、温度变化等因素引起的测量误差。

    • 调整方法:使用示波器自带的校准信号或外部校准源进行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