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关Rslinx classic LITE的使用问题

楼主(2025-04-02):
新安装了Rslinx classic v3.9,之后显示gateway版本,连接现场PLC一切正常,但电脑右下角的图标显示有效期只有不到7天,应该是到期如果不授权就会变成LITE版本。想请问大家有没有使用经验的,如果变成LITE版本,那么操作站还可以正常工作吗?这边是一台Rsview32的操作站连接现场的Micrologix1400。

楼主:
向新手报告,经测试,Rslinx classic安装之后,都是gateway版本,但有7天的期限,如果7天内未授权激活,自动变成LITE版本。LITE版本日常只能用于编程软件和PLC的连接,但使用Rsview32的操作站用Rslinx classic LITE连接PLC是读不到数据的。

网友A(2025-05-12):
Rslinx新安装完以后开始显示gateway版本,但是如果没有安装Gateway版本授权的时候7天后又就lite版本了,gateway版本是支持OPC功能,Lite版本不支持,Rsview32和PLC同学是需要走OPC的,所以过期以后没有安装Gateway版本授权的时候,是没有OPC功能了,RSview32和PLC就通讯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