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 2.0安装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楼主(2025-04-03):
近期,自己安装eplan2.0版本,真是一路坎坷,总结也只有四个字:真不容易。

问题一 版本太低,电脑系统无法适配

现在电脑基本都是win10系统,2.0版本是2010年左右出来的软件,与win10不兼容,重新安装系统或者安装虚拟机系统win7可以适配2.0(网上找人装或者问身边同事要资源)

问题二 网络资源少

论坛和b站的演示视频大多都是eplan2.6-2.9或者最新版本,对于老版本的安装教程,少之甚少,幸好2.02.7版本的安装和破解方法都是通用,参考来装是没问题的。

问题三 安装软件在初界面出现黄色感叹号,无法消除

打开c,右键管理,找到设备管理器,找到系统设备,下滑,看看是否有黄色感叹号的设备,无则进行下一步授权等等。

有,则点操作点添加过时硬件,点从硬盘手动安装,找到MU开头的inf文件,点击添加安装,安装后看是否还有黄色感叹号,无下一步,

有则关机重启,长按 shift f7键,出现系统选型,按照f8进入选项界面,选择  禁止强制签名启动 ,entre确认。

重启后再次确认设别管理器的位置有没有黄色感叹号,基本可以消除。

最后不行,去“驱动精灵”查找异常硬件,安装上。

问题四 驱动不成功,破解失败,  .net3.5.1安装不成功

.net3.5.1安装,一般的破解包里面都会自带,安装的时候出现两个情况。

一个是让你去调整系统“打开或关闭windows功能”里面找到3.5.1设置,点击对勾,选择确认,再次安装没问题。

第二种情况就是你设置完后,安装尝试一共五次全部失败,此时需要用到  “驱动精灵”找到硬件扫描,扫描出异常硬件,点安装,新电脑或者新的虚拟机系统很多系统必备组件都没有,把系统必备安装几个,再去安装,基本没问题。

问题五 软件打开显示显示软件未有激活许可证

S开头的EDG文件重新复制到c用户\公用\EPLAN\COMMOM 里面,这个方法网上能找到详细的,但他是在你已经成功安装并且使用一段时间后,再次出现要激活的情况下,进行复制黏贴覆盖就可以。

但如果当你初次安装就遇到了这种问题,比如本人,因为这个问题安装到怀疑人生。

分三步检测:一 安装包,二破解文件,三 虚拟机系统。

本人是因为虚拟机系统有问题,而一直停滞,如果尝试不行,立刻重新安装新的虚拟机系统。

问题六 软件成功打开,但插入功能不能使用,部件库完全不能用

哈哈,到这里,真的心如死灰。

原因是啥呢,因为2.0版本太老了,要打开eplan自带表格或者图开之类的东西需要相关office软件适配,如果系统太高,不兼容的,去网上搜索office2013这个版本可以用,先把自己的2016或者其他高版本卸载掉。

如果还是不行,不用怀疑,你虚拟机系统绝对有问题,换。

==============================================================================

写在结尾:如果有同公司的相同虚拟机系统,可以伸手要一下全部虚拟机文件{感谢},已经按安装好的软件可以继续使用,亲测有效/

===============================================================================

终于在最后的时间,将软件安装成功,有其他问题,推荐几个我搜到的公众号:电工小青年,PLC狂人。

网友A(2025-06-19):
楼主说的太详细啦,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