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泰响应速度慢

楼主(2025-04-06):
各位大神好,与台达dvp做232通讯,响应速度极慢,父设备和子设备采集时间调整到100ms,也没用,点击启动按钮,plc立即动作,但人机上指示灯2-3秒后才动作,改变数值也一样,怎么解决。

网友A:
默认就行了,除了改一下站号,   两边的通讯参数一样的.

网友A:
如果是专用线不会出现通讯慢的情况.  如果是自己焊接的话有可能.
另外通讯参数多,请仔细检差,
最简单方法.新建一个触摸屏程序. 父设备里的不用改,子设备里的只改站号为1,然后PLC恢复出厂设置.
就可以通讯上了,默认的是COM1  9600-7-E-1   站号1

网友B:
监控一下触摸屏的通讯状态看看

网友C:
通讯串口线用屏蔽线试试,以前有碰到这种受干扰反应迟滞的情况。不过建议楼主还是舍弃台达这个阵营,什么年代了还没普及主流的总线。不差钱就用西门子S1200,差钱就SMART,性价比都比台达好多了,扩展能力比台达不是一个量级。想支持国产的话,好一点的就用汇川,省钱的话就信捷或者雷赛.哪一个不比台达做的好。

楼主:
     谢谢老师,和供应商沟通过了,主要数据太多,轮训过长问题,通讯状态是没有问题的,优化与否一直是0,与plc也有一定关系,厂家建议,多建立一个子设备,把要求速度的变量放在一个子设备,有所改善,但还是不太理想看来要减少数据的交换。

网友A:
不知道你有多少个数据交换.我还没遇到过用,RS232和台达通讯出现问题的,除非你用的触摸屏处理速度不够快.像现在的TPC 7032NI多核处理速度绝对没问题的.

  • 无为天下_1楼主

楼主:
用的是TCP 1031NT WIFI 版

网友D:
处理器绝对没问题,通讯间隔不是越短越好的,通讯的优化你选上,适当的改一下通讯的最大块长,缩小通讯间隔字节,多试试!

网友E:
数据多就换网口通讯啊,串口的话数据多了就是会慢的,还有就是你的触摸屏界面不要太花哨了,高清壁纸做背景触摸屏翻页都慢,别说数据了,还有就是一页上不要放太多数据,合理的分门别类,多做几个页面展示参数,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打开一个画面时把其他画面关了,最好是保证当前显示的画面仅有一张,其他画面均关闭,需要时再打开,不要重叠显示多个画面,尽量让硬件资源全力支持当前显示画面的任务。

网友F:
单屏幕的元件不能太多,一多它通信就慢,因为它通信方式是一个一个的轮循的。你多分几屏显示就好了

网友G(2025-05-20):
这个属于正常,通讯周期太短了!

一般应在500ms以上,否则PLC回屏都有一定压力。

网友H(2025-06-27):
把数据量优化一下,不必要的就不要实时传送,然后即使必要的也可以分时传送

网友I:
多半是人机与PLC之间的通讯频率太低或缓冲区处理不及时。虽然设置了100ms采集,但实际刷新可能因人机处理能力或程序排程问题而延迟。建议优化人机画面数据绑定,减少画面元件数量,或将关键数据改为中断主动上传

网友J:
会不会是因为上位机处理性能不太好,有遇到过触摸屏数据刷新慢,plc数据读到触摸屏显示也有问题的,他们要扫描要读取的变量数据特别多,后面换了个高性能的屏幕,全部问题都没了

总结是触摸屏处理性能不好,速度慢,跟不上数据处理速度,然后有偏差就出问题了

  • fdxz

网友K(2025-11-03):
感谢分享,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L:
简单看了你的点数,假如连续的1200浮点数,那么在modbusrtu协议来说就是2400个地址,根据modbusRtu协议一个地址2个字节,那么串口传输就会有5000个字节,根据9600波特率就是1ms/byte,如果所有点采集一轮耗时5000ms,这是串口总线理论耗时,根据modbusrtu协议,一包最大地址120个左右,那么需要发送20包数据。如果想要快速,最理想方式就是调大波特率,你调整到115200,那么大概500ms就能采集一轮。但是按道理你1000多个点都在后台和界面使用了吗,如果只在界面使用,你选择不优化采集理论上界面+后台一轮采集不到所有的点,如果选择不优化,那是全部采集是要耗时这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