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冷门工艺:冷镦工艺

楼主(2025-04-06):
冷镦工艺是紧固件成型工艺中的一种主要加工工艺,最适合生产螺栓、螺钉、螺母和铆钉。

冷镦(挤压)是精密塑性体积成形技术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冷挤压是指在冷态下将金属毛坯放入模具模腔内,在强大的压力和一定的速度作用下,迫使金属材料产生塑性流动,从而获得所需形状、尺寸以及具有一定力学性能的挤压件。显然,冷挤压加工是靠模具来控制金属流动,靠金属体积的大量转移来成形零件的。实际上,任何紧固件的成形,不单是冷镦一种变形方式能实现的,它在冷镦过程中,除了镦粗变形外,还伴随有正、反挤压、复合挤压、冲切和辗压等多种变形方式。因此,生产中对冷镦的叫法,只是一种习惯性叫法,更确切地说,应该叫做冷镦(挤)。

网友A:
就像游泳池除湿机设备冷挤压是指在冷态下将金属毛坯放入模具模腔内,在强大的压力和一定的速度作用下,迫使游泳池设备流动,从而获得所需形状、尺寸以及具有一定力学性能的挤压件。显然,游泳池公司在处理冷挤压加工是靠模具来控制金属流动,靠金属体积的大量转移来成形零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