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低速没有了,如何处理?

楼主(2025-04-06):
一台做银触点的机器,用的是台达变频器。信号给定是外部端子,多段速只用了一段速,设定5HZ。当启动后达到前端限位后,变频器多段速触发,以5HZ运行。

以前使用的都么有问题,这几天限位碰到后,多段速不能触发不能改变速度。

开始以为限位器坏了,换了新的限位器还是不行。到底哪儿出了问题?

网友A:
端子换成另外一个 试试, X2.   有时候输入端子也会坏,另外,公共端也有可能.用万用表打一下电压就清楚了.

楼主:
感谢楼上解答。经过电工检查发现,电工不小心把端子接错了,巧的是端子接通后多段速设置频率是0.修改以后设备正常运转了。

网友B:
粗心大意造成的,挖了个坑。

网友C(2025-09-03):
网络的力量是无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