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中模拟量信号的转换公式

楼主(2025-04-06):
模拟量信号是自动化过程控制系统中最基本的过程信号(压力、温度、流量等)输入形式。系统中的过程信号通过变送器,将这些检测信号转换为统一的电压、电流信号,并将这些信号实时的传送至控制器(PLC)。

PLC通过计算转换,将这些模拟量信号转换为内部的数值信号。从而实现系统的监控及控制。从现场的物理信号到PLC内部处理的数值信号,有以下几个步骤:

从以上PLC模拟量的信号输入流程可以看到,在自动化过程控制系统中,模拟量信号的输入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在现目前的工业现场,对模拟量信号的处理已基本都采用电流信号方式进行传输,相比于电压信号方式,电流信号抗干扰能力更强,传输距离更远,信号稳定。

这里就PLC对模拟量信号的转换过程进行一个简单的分解介绍。

1、PLC对模拟量信号的转换

西门子S7-200SMART PLC模拟量模块对模拟量信号的转换范围

台达DVP系列模拟量模块对模拟量信号的转换范围

从以上可以看到:

1.模拟量信号接入PLC后,PLC将模拟量信号转换为了整型数据,不是浮点数(如西门子-27,648 到 27,648);

2.不同品牌的PLC对模拟量转换范围是有差异的(如西门子-27,648 到 27,648;台达-32,384 到 32,384);

3.PLC同一个模块对不同类型的模拟量信号的转换范围是一致的(如西门子对±10 V、±5 V、±2.5 V 或 0 到 20mA的模拟量信号的转换范围均为-27,648 到 27,648);

故从以上几点我们可以知道,接入PLC的模拟量信号还需要进行再转换处理,才可以得到与实际物理量相匹配的数据;在进行数据转换处理的时候,还应该与使用的PLC模块的处理数据范围相对应。

2、PLC数据转换处理过程

模拟量信号与PLC转换数据之间的转换:

从以上内容知道,从PLC直接读取到的模拟量信号为整型数据,整型数据无法直观的反馈出实际的物理量大小,故为了能够直观的反馈出现场的过程信号情况,还应该将这些整型数据转换为反馈直观真实的浮点数信号。这里以台达PLC模拟量输入模块的数据处理过程为例说明。

以上为台达PLC电流输入信号与读取信号的对应关系

通过以上对应关系图,可以知道对于一个任意的电流输入信号(X),与读取到的数值信号(Y),有如下的对应关系:

将以上公式变换,则可以得到以下直接转换公式,如下:

由以上公式,可以将PLC读取到的整数数据,转换为PLC接收到的模拟量电流信号值。

实际物理值与模拟量数据之间的转换:

实际物理值与模拟量数据之间的转换方式同上面的转换方式相同。如下为某压力变送器的压力与模拟量信号范围(0.1-10bar,4-20mA),同样的,压力与电流之间有如下的转换关系公式:

将以上公式变换,则可以得到以下直接转换公式,如下:

由以上公式,可以直接将模拟量电流信号转换为压力值数据。

实际物理值与PLC内部数据直接的转换:

将PLC读取到的数据转换为实际的物理值,通过以上两步转换就可以得到。在处理时跳过输入信号值大小的转换,可以得到如下关系:

将以上公式变换,则可以得到以下直接转换公式,如下:

通过此公式,就可以直接通过PLC读取到的数据转换为实际的物理量值。

以上即为PLC对模拟量信号的处理过程及方法。

模拟量转换案例解析:

厂区采用将喷涂车间产生的工业废水净化处理回用方式,将污水处理车间的净化水提供给热动力车间作为冷却水回用,同时将热动力车间产生的工业废水排回到废水车间进行净化处理。通过将电流值转换为相应的现场液位值,实现对液体高度的精准监测和测量。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425827782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430860974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432119206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432092985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434216357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435894108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439668945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440507811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442185586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444256481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446353619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446353629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447611911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450993566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454768485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458962770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459382179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459775394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464389138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465254228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465254200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470287381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471126285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474481704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476159414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481585771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484548017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485806350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490420019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491652102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495033787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495453255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498808669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501299013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503002999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505519551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506751607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507197253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510526466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511784766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516005349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517263576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520173390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525625966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526491036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526491083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530265914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532363087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534460282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538628320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547016931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552076350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555824971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557502671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558787190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562562129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563820413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563794140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568014675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568853515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573047851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574725551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578500414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578919835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579758696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584346232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584765655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588959968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588986233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590663928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596090282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600704019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601569092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601569097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605343970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607021744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611635470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612893708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617061804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619158966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620024021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622094954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623772678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626734905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628832115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633026403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633865274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637194455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640549892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650616249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654836755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656514458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659424264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660682566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663644850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666974023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667812867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670329462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673711150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676227727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677879233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685035749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685848417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686713468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690881588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693004939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698011854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700135267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706819931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707265589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712691968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706400462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726978784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734502335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740819988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742890905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749182366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755054399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755080646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760113811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762184708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763023572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769341324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773089895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779381360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785672821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788215632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789893386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791571089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798701443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802869478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804153987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805386042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808767713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810026010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812096923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815059160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819227251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820092316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820485534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825125533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825125558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825125568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829319844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830578119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831836396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834746168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835611254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841876487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844838734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846516490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850710743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854878842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859518844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861589713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868300618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875037698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879232003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880490331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887201188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887594397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891788728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893492636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899784118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892627558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902720102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907333842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910689348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913205886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916535109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918658510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921594527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922852781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927440300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928724854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934570631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935016250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940049470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945056360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951374038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952186682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957665493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957665486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964350186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970222201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974442767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981153634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8994968582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9021392696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9033162988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9052430563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9059141456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9065459109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9071331130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9084333466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9090205519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9105305011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9111989685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9117022825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9123759926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9130444599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9152674409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057304290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057304322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058955778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061079145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062730660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064408398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065273447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066505525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066531780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066951194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069441566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069887190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070306623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071145499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075759213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076571859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079114712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080766165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081211832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082863327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085406171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086664420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091278142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092510225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095865656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096285102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097962803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101737695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103022244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103441615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106797056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107216495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110545724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111830280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112249678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113507942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116417767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116024591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117256601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121031480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122735418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124832590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126903506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127768643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132801759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136969839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138673800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141583568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142448692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142448699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146223562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147901275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148320668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152514990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152514992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153353893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157102511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158806430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162161890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162974542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164232821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168033915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171363125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173460311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176003090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176815725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179358526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181036289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183107179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183946052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186488866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187327738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190656929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192780301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194458020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196974667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199910609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201562114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205782651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205782650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207879798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209531298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210370179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217946138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223818156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223818148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227147373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228012456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228431887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233045612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233019393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233465064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237659382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238078778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238078780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242246868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242666294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243531416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246048000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251081129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251500568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254856000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256926947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259050337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261566905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261566896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265315536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264922363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266573846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269536056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269955495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272052682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275408122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279576200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280860703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282931631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285055036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289223066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289223099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289668743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293443585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294282451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298869982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298869993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299315617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304348780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308962579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310220836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36321126022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503866989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503867013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504286423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506383573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508480775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510158480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513933333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514326536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519385908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521456856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523160790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525677364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527355099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530291139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530291125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532388275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534459198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535324280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538234070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539938032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539938013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541615743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545390623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545783815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546203245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554591853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556269584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561748381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561302741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563819321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565523267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568459293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571788494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572234167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578499382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580203366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583558804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583558802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584817069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587726858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589404571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592760022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594883404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595276596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597373767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600755423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603665209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607020649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607859510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610402329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612473242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612499484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615854950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617532628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617532654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620049206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622146363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623824097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626340670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626314455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627598978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629696123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632212688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633890416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639343037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644795597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648989907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649409372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660288321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669122580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674968376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680866622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686319256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687158072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694288398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700160413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705167361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711458833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713582211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717330855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720293112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727842818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733295414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740845199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746717222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749626982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762655586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766849891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773560739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777335641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788634029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793693441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800378069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806276348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814219269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200820117534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550756053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564597255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572147010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579696753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585149346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586800847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590156288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593537952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600222619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602739200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612412315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612805530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627092380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630447837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639255861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640094721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648902774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656871941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655194216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664421689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666099416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668615991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673229733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676978381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680333825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681198899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686232081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690006939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690006944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695878972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697976115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699653841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704267594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709720183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712656179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721883659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727336263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730246043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736144292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740338587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754179802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758347879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766762701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772189083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776829032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785637082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786056512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793160607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794445110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804092006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803672590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806189159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814132122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815836058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822546945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823805241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825902387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832193850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833871575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834710441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842233959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850648782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852326507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858198538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858617961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861973406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867426004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876234037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885880935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889655818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895527839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898883284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902658151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904309660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909788471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912278835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914375989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920667447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924022888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934115435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934928079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942084615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944181769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944601194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952544159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952989808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954248097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961797849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970579663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974800180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982349928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984866522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994906628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5997449423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6005418600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6009193475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6016743225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6020072448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6020518104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6026809562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6031842719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6038973036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6047781069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6051136514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6054465741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6058686260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6061622272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6066655438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6070430315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6077141209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6088465830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6095176705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16111534501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82254273741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82258468047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82282375578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82297055646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82301643162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82311735705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82315930010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82320543747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82325996341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82328906140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82334778164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82343612424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82354098177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82356195328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82365842228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82373365760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82375069696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82383458312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82383851520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82391820698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82393944065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82401913243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82411979578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82416147661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82419529321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82428337359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82436699752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82437145401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82445534003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82453503188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82454315828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82461891791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82463569513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82487450831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82496678298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82510100073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82514713805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82518934329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82524386923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82529420084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82537782478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82542422434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82546197304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4884042371915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37151638346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37162150354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37173055514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37257334798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37257780437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37362611838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37369742149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37387384471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37390294242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37397870217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37399941122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37407071458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37409194825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37417583433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37418002862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37424294302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37426365249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37426391469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37434780061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37436457799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37446524146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37456564237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37457403088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37463694557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37465372278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37466237354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37476303689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37484692325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37489279822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37490564360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37498087857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37501443279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37502701577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37510251344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37511929039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37514445630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37519898229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37524538213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37528706260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37529151914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37537121084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37538772609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37542966893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37547187410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37547606857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37561448069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37563125779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37565616157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37570256088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37581161304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37588265373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37597492861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37607166007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37617232322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37616367215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37626459785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37628530724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37635267819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37644914709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37646173006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319703859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323478743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335642216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346966836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346993058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350741711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374229815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375068673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382225209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385973862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386393297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392291538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396459625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402357869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406552173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407810464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412843634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417457358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424168243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426684831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434627798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436331728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437170586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445559197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445978631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447630131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455599309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456857600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458115894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465691856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466085071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468208437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474919327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475731970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477829123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485824521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487502245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495025768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498407430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507608680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509732045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515577862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518120653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518959517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525224756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528606414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529025855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533639589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538253315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543705909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547480787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549577933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552487735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557966542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562160848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568871732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571781531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571807753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581428433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582293504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587300455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592779269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597812434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602845594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607459336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613331357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618364525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623790900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627591992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633437802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637632103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637658323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044643110916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1436382208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1446029120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1455676020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1472033799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1489649879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1498038479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1507685389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1516073991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1525301476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1534948366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1543336974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1560114195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1570180511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1579827423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1588635455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1616737299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1625099674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1635611669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1644000266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1656163743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1664971793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1683400500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1711528558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1719890948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1739210957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1748019010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1756827040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1767286580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1776120832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1786580383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1795414641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1806319837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1832743936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1845720065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1857464118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1869234401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1892722505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1904466534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1913694011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1926276916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1931283865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1936762677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1947248453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1958992496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1967381109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1984158330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1989584692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1999677236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2008485278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2009324143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2020203111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2020229328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2039942566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2050428330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2061752937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2069302693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2071399841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2080207872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2081859380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2102437692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2131352169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2133056110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2142257358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2176676866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2177489511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2186743208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2188001506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2197228953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2200584402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2207714735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2210231297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2229525112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2240430294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2248792679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2250496621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2260982377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2271468147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2277759593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2281953902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2286567634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2292439661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2296214536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2301667124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2304603150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2312572325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2313411175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2323477504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2323896940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2350321051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2357031941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2359548528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2377584037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2388882435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2400652699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2403981928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2410719032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2422043653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2432503194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2434180918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2443827815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2443827815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2453474716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2455152435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2463147832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2464379907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2503413150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515152512221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