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H3U与台达VFD-M通讯问题

楼主(2025-04-08):
改造一台机器,要加两个电机。机器用汇川H3U PLC 和一个带八逆变的MD800。再用MD800不合算。就找了两个台达VDF-M的变频器。在网上找了一个案例,照葫芦画瓢。就是不能启动变频器。但用MODBUS 指令就可以。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望各位太佬,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楼主:
案例用的是表格法,用的是BODBUS RTU  9600 8 O 1 从站地址  是1 和2  功能码是06 触发方式是循环。寄存器地址是2000 怎样搞,都不能启动变频器。还是用这个配置,不另外设置通讯格式这些东西。用MODBUS 指令却能启动变频器。

网友A:
只要能读写频率就行.启动建议用端子控制.

网友B:
用串口工具,查看PLC发出的MODBUS串口数据。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帮忙的出主意,问题解决了。过程是曲折的,只讲结果。H3U用表格法控制台达VFD-M变频器。变频器是 MODBUS RTU 8N2。H3U  COM1通讯设置选MODBUS 主站设置,(9600 8N2)。MODBUS 配置中,写寄存器指令选16,不要选06。06有时写不了数据。就这样就可以有表格法控制变频器了。不要选BODBUS RTU主站。选了RTU主站,表格法就不能用了。但是能用MODBUS 指令。不知只是台达变频器如此,还是所有变频器都是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帮忙的出主意,问题解决了。过程是曲折的,只讲结果。H3U用表格法控制台达VFD-M变频器。变频器是 MODBUS RTU 8N2。H3U  COM1通讯设置选MODBUS 主站设置,(96...

功能码选16还是06,这取决于从站,也就是变频器是否支持这个功能码。

网友D:
楼主的意思采用的变频器不支持报文06功能码。这个支持不支持要看从站产品报文资料一一对应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