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设备如何连接wincc

楼主(2025-04-09):
客户想通过以太网的方式读取现场485仪表的数据
同时还有2个网口设备需要连到同一个网络中
方案:硬件选用大连德嘉的ModbusTCP/RTU-四口转换器,用于将带有ModbusRTU协议的485仪表转成ModbusTCP协议,与上位机连接通讯。
同时由于该转换器本身自带4个网口,剩余的网口可以用于连接另外2个网口设备,起到普通交换机的作用。

楼主(2025-05-26):
如果modbus转换器使用过程中,通讯速度比较慢,可以把485侧的波特率改高一些,然后上位机比如连接WinCC,画面的上建变量的更新周期一定不要选择“有变化时”,因为这种的是连接PLC时用到的,是PLC主动发给WinCC命令的,这样会导致模块时不时的掉线,建议更新周期选择“250ms”,这种方式为WinCC主动发送命令的,这样通讯速度会更快一些,效果会更好一些。组态王等其他软件也类似这种操作。f9227655e00a60ae8add12d0673987ef_689a413085de46a49615a8523ad77e52_w_67b615b0bcbd068d7baef6e8d2fcd2370064026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