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夸网段了怎么办

楼主(2025-04-10):
现在现场PLC和上位机不在同一网段内,并且PLC程序无法更改(更改不了IP地址)然后转换成其它的IP,可以在上位机和PLC中间加个网络耦合器,使用大连德嘉ETH-NAT系列网络耦合器就可以轻松实现PLC和上位机不在同一网段内通讯,这种方式尤其是针对现场PLC更改不了IP地址,还要连接上位机情况设计的。
而且这种方式对于网络非常安全,上位机和PLC网段完全是隔离的,互不影响,即使有一样的IP地址都不会产生冲突,设置简单。

楼主:
网络耦合器ETH-NAT可以实现 NAT 跨网段功能,将内网所连接 PLC 的 IP 地址,映射到外网的任意 IP,实现上位机跨网段的连接,为现场设备无法修改 IP 地址的问题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ETH-NAT 分为内网和外网接口,其中内网接口,具备交换机功能,主要用于 PLC、数控、触摸屏等以太网设备的连接;外网为单网口,主要用于上位机的连接。集成 WEB 服务器,通过网页可设置设备参数和运行诊断;可以从任意网口进行配置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