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uka机器人sps报错表达式不等于INT

楼主(2025-04-10):
表达式不等于INT,QT1是我在cofing里声明的BOOL型变量

网友A:
将QT1变量类型改为INT适配SOUT函数;或用逻辑判断结合合适索引操作SOUT 。

网友B:
这是咋在用呢,数组下标怎么可能使用BOOL类型呢,数组下标只能是算术类型。$out[]是一个数组,它是物理端口的逻辑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