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电流的问题

楼主(2025-04-11):
测量电机的电流是否正常   需要考虑电机的极数吗?同等功率的电机  2极的和4极的  哪个电流大一点?

网友A:
一般认为同等功率,转速越快电流越大,不过还看电机铭牌所标为准。

网友B:
电机的功率和级数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

虽然基本公式P=√3UIcosφ表明在功率因数一致的情况下,功率一致时电流应该一样,但实际上,极数不同会导致电机的转速发生变化。由于P=M×n/9550(P是额定功率(KW),n是额定转速(分/转),M是额定转矩(N.m)),转速的变化会影响电机的扭矩,从而使得电流发生变化。

此外,极数多的电机通常意味着更高的扭矩和更大的电流需求。

网友C:
高速电机功率因数稍高一点,效率稍高一点,所以电流比低速电机稍小一点。

  • hfhewei楼主

    是不是影响不大?

网友:
  • 李纯绪

    回复 @hfhewei: 没啥影响啊!低速电机效率低一点,功率因数低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机的功率和级数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虽然基本公式P=√3UIcosφ表明在功率因数一致的情况下,功率一致时电流应该一样,但实际上,极数不同会导致电机的转速发生变化。由于P=M×n/9550(P是额定功...

这位老师说的靠谱

网友E:
真有点糊涂,功率不是等于电压乘以电流吗?功率相同,电压相等,能出来电流不等吗?

  • 李纯绪

    交流电机怎么能那样计算。

网友:
  • 明亮天空

    还要乘根号3,再乘效率,和功率因数

网友F:
同等功率的电机,2极电机由于转速更高,所以为了维持相同的功率输出,其电流可能比4极电机大。4极电机的转速较低,通常它的电流会相对较小

网友G(2025-05-15):
同功率,转速高的电机电流小点。这个和电机原理有关。得用好些磁学的知识。

网友H(2025-09-30):
小电流接地选线行业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