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昆仑通态触摸屏TCP/IP下载通讯失败

楼主(2025-04-12):
型号:TPC1162Hii

需求:通过网口连接电脑下载工程

情况:触摸屏IP地址可以ping通,但是软件显示通讯测试失败

网卡图

Ping图

Mcgs图

触摸屏配置图

网友A:
1、IP地址要和电脑IP地址前三位一样,后一位不同,在一个网络段即可以。比如:电脑192.168.1.20.触摸屏192.168.1.21

2、基本端口号3000.触摸屏那个基本IP地址符合上面第一项。

3、目标机是触摸屏IP地址

网友B:
重启或重新插拔接头试试,  或者换一根网线试试, 这样的情况以前都遇到过,只要IP地址设置都没问题就应该可以的。

网友C:
笔记本IP地址和触摸屏保持在同网段,前三位一样,第四位设置不一样,电脑的网线和触摸屏连接,触摸屏切断电源以后重新送电,送电同时不停的点击通讯测试。一次不行,就多来两次断电送电的反复操作,送电的同时不停的点击通讯测试。应该就可以通讯成功啦。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我再试试

网友D:
电脑IP同网段

楼主:
最新情况:

感谢评论区各位得帮助

  1. IP一开始就是同网段,触摸屏是200.200.200.190

  2. 电脑是200.200.200.180

  3. 通过Ping命令是可以得到触摸屏的反馈

  4. 主要问题就是触摸屏和电脑是通的(依据ping命令得知)

  5. 但是McgsPro一直通讯不上

  • Eclever

    软件和触摸屏型号对应不。软件两个嵌入和PRO

网友:
  • PandaLarge楼主

    回复 @Eclever: 我检查一下

网友E:
我想问问楼主,你把屏上的IP改了没有?另外,你的ip是200网段,那你的PLC ip是哪个网段,在组态软件中组态的时候,TCP/IP父设备那里有没有设置IP?

  • PandaLarge楼主

    帖子上面的触摸屏配置图就是我拍的屏幕IP, 目前只是电脑连接屏幕来测试写的触摸屏程序,不涉及PLC的连接。

网友F:
这玩意时不时就会出现这个问题,我是PC_HMI之间通过了一台交换机连接的,遇到此问题后PC_HMI不经交换机,直联,多试几次,有时候重启电脑就能连接上。

网友G(2025-05-29):
把DNS服务器也设置一下后试试。与你的屏的DNS设置相同。

网友H(2025-07-21):
不错不错学习中六六六

网友I:
软件用的不对,这个屏用的不是PRO版本的要用MCGS7.7

网友J(2025-09-03):
网口串口傻傻分不清

网友K:
先将触摸屏断电,然后上电的时候一直按着屏幕,直到显示出这个画面

点击系统参数设置 ----> 网络 ---->将原先的IP:200.200.200.100改成与你连接触摸屏电脑的同网段,然后点击确定,如果不知道同网段是什么意思,自行搜索电脑静态IP修改

网友L(2025-12-11):
你的屏时McgsE软件对应得屏,不是mcgspro对应得屏,一个wince系统一个linux系统,肯定不行,你用mcgspro需要买linux系列得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