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net转EtherCAT网关助力西门子与汇川PLC通讯实战全解析

楼主(2025-04-12):
国产化要求催生

某国企公司支持国家反制,要求国产化。现场的西门子plc300要与国产品牌汇川的plc,即ethercat通讯,

支持国产化:Profinet转Ethercat实现西门子300汇川PLC与通讯

一、项目背景

国企大型汽车制造企业的自动化生产线升级项目中,原有的西门子S7 - 300 PLC控制系统,现我们坚持支持国产,反制美国根据实际需求将采用国产品牌汇川PLC来控制新增的一些智能设备,如高精度的工业机器人和先进的视觉检测系统。然而,汇川PLC通常采用EtherCAT协议进行通信,而原有西门子S7 - 300 PLC则支持Profinet协议,两者之间无法直接进行数据交互。为了实现整个生产线的统一控制和数据共享,决定采用捷米特JM - ECAT - PN网关模块来完成EtherCATProfinet协议转换,从而实现汇川PLC与西门子300之间的通讯。

Profinet转Ethercat实现西门子300与汇川PLC与通讯(图1)

二、系统架构

(一)硬件组成

1. 汇川PLC:选用汇川IS620N系列PLC,具备高速的数据处理能力和丰富的接口,支持EtherCAT协议,主要负责控制新增的工业机器人和视觉检测系统。

2. 西门子S7 - 300 PLC:使用CPU 315 - 2 DP型号,具有强大的逻辑控制功能和稳定的性能,支持Profinet协议,负责整个生产线的整体逻辑控制和协调。

3. 捷米特JM - ECAT - PN网关模块:作为协议转换的核心设备,实现EtherCAT协议Profinet,且双向通讯,确保汇川PLC和西门子S7 - 300 PLC之间的数据能够准确传输。

4. 工业以太网交换机:用于连接汇川PLC、西门子S7 - 300 PLC和捷米特JM-ECAT-PN网关模块,保证网络通信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5. 其他设备:包括工业机器人、视觉检测系统、传感器和执行器等,通过汇川PLC和西门子S7 - 300 PLC进行控制和数据采集。

(二)网络拓扑

整个系统采用星型网络拓扑结构,以工业以太网交换机为中心节点,汇川PLC、西门子S7 - 300 PLC和捷米特JM - ECAT - PN网关模块分别连接到交换机的不同端口。这种拓扑结构具有易于扩展、故障诊断方便等优点,能够满足生产线不断升级和改造的需求。

Profinet转Ethercat实现西门子300与汇川PLC与通讯(图2)

 三、捷米特JM - ECAT - PN网关模块配置

 (一)基本参数设置

1. IP地址:将捷米特JM - ECAT - PN网关模块的IP地址设置为192.168.1.100,子网掩码设置为255.255.255.0,网关地址设置为192.168.1.1,确保其与汇川PLC和西门子S7 - 300 PLC处于同一局域网内。

2. 设备名称:将网关模块的设备名称设置为“JM - ECAT - PN Gateway”,方便在网络中进行识别和管理。

 (二)协议转换配置

1. EtherCAT从站配置:在网关配置软件中,将汇川PLC作为EtherCAT从站进行添加和配置。设置EtherCAT从站的站号为1,通信周期为1ms,以满足工业机器人和视觉检测系统对实时性的要求。

2. Profinet从站配置:将网关模块作为Profinet从站添加到西门子S7 - 300 PLC的网络中。设置Profinet从站的设备名称为“JM - ECAT - PN”,站号为2,通信速率为100Mbps。

3. 数据映射配置:根据汇川PLC和西门子S7 - 300 PLC的实际需求,进行数据映射配置。将汇川PLC的输入数据(如工业机器人的位置信息、视觉检测系统的检测结果等)映射到西门子S7 - 300 PLC的DB1数据块中,将西门子S7 - 300 PLC的输出数据(如控制指令、参数设置等)映射到汇川PLC的特定寄存器中。具体映射关系如下:

    - 汇川PLC输入字节0 - 3映射到西门子S7 - 300 PLC的DB1.DBW0 - DB1.DBW3。

    - 西门子S7 - 300 PLC的DB1.DBW4 - DB1.DBW7映射到汇川PLC的输出寄存器。

 四、汇川PLC配置

 (一)编程软件安装与项目创建

安装汇川PLC的编程软件InoProShop,并创建一个新的项目。在项目中添加IS620N系列PLC的设备型号,设置PLC的基本参数,如IP地址为192.168.1.101,子网掩码为255.255.255.0,网关地址为192.168.1.1。

Profinet转Ethercat实现西门子300与汇川PLC与通讯(图3)

 (二)EtherCAT从站配置

InoProShop软件中,添加捷米特JM - ECAT - PN网关模块作为EtherCAT从站。设置EtherCAT从站的站号为1,与网关模块中的配置保持一致。配置输入输出数据的长度和类型,确保与网关模块的数据映射配置相匹配。例如,设置输入数据长度为4字节,输出数据长度为4字节。

 (三)程序编写

使用梯形图编程语言编写汇川PLC的控制程序。程序主要实现对工业机器人和视觉检测系统的控制和数据采集。例如,通过读取工业机器人的位置信息,进行逻辑判断后输出相应的控制指令,同时将视觉检测系统的检测结果发送到西门子S7 - 300 PLC进行处理。

 五、西门子S7 - 300 PLC配置

 (一)编程软件安装与项目创建

安装西门子S7-300 PLC的编程软件STEP 7,并创建一个新的项目。在项目中添加CPU 315 - 2 DP型号的PLC设备,设置PLC的基本参数,如IP地址为192.168.1.102,子网掩码为255.255.255.0,网关地址为192.168.1.1。

 (二)Profinet从站配置

STEP 7软件中,添加捷米特JM-ECAT-PN网关模块作为Profinet从站。设置Profinet从站的设备名称为“JM-ECAT-PN”,站号为2,与网关模块中的配置一致。配置输入输出数据的长度和类型,确保与网关模块的数据映射配置相匹配。例如,设置输入数据长度为4字节,输出数据长度为4字节。

 (三)数据块创建与程序编写

STEP 7中创建DB1数据块,用于存储从汇川PLC接收的数据和向汇川PLC发送的数据。使用梯形图编程语言编写西门子S7 - 300 PLC的控制程序。程序主要实现对整个生产线的逻辑控制和协调,根据从汇川PLC接收的数据进行相应的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发送到汇川PLC。

 六、调试与优化

 (一)硬件连接检查

在进行调试之前,仔细检查硬件连接是否正确,包括以太网电缆的连接、电源的供应等。确保所有设备都正常上电,并且网络通信正常。

 (二)软件配置检查

检查汇川PLC、西门子S7 - 300 PLC和捷米特JM-ECAT-PN网关模块的软件配置是否正确,特别是IP地址、站号、数据映射等参数。确保所有配置参数都与实际需求一致。

 (三)数据传输测试

在调试过程中,通过监控软件观察汇川PLC和西门子S7 - 300 PLC之间的数据传输情况。首先,在汇川PLC中写入一些测试数据,观察这些数据是否能够正确传输到西门子S7 - 300 PLC的DB1数据块中。然后,在西门子S7 - 300 PLC中写入一些测试数据,观察这些数据是否能够正确传输到汇川PLC的输出寄存器中。

 (四)性能优化

根据数据传输测试的结果,对系统进行性能优化。例如,如果发现数据传输存在延迟或丢包的情况,可以调整网关模块的通信周期、数据映射方式等参数,以提高数据传输的稳定性和实时性。

 七、项目成果

通过使用捷米特JM - ECAT - PN网关模块,成功实现了汇川PLC与西门子S7 - 300 PLC之间的通讯,解决了不同协议设备之间的数据交互问题。整个生产线的自动化程度得到了显著提高,工业机器人和视觉检测系统能够与原有的控制系统无缝集成,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同时,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也得到了保障,为企业的生产运营提供了有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