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GS触摸屏怎么转网口通讯

楼主(2025-04-12):
MCGS7062KX没有网口,请问可以用什么转以网口通讯

image.png用这种线可以吗

网友A:
应该是不可以,昆仑通态上的usb是下载口,只能把com口按485接法转成以太网

网友B:
转接成本估计比买新的带网口的屏都贵

网友C(2025-05-27):
不行的,硬件层可以转,但没有对应协议,一样没用

网友D(2025-06-27):
这款屏是转不了的

网友E(2025-08-13):
你这是想弯道超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