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三菱A系列PLC的RUN灯不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5-04-12):
img_v3_02l9_cb09f19b-481b-48e7-9e00-64607b70335g.jpg一台老设备,三菱A系列PLC,今天出了故障。

请问图中的PLC,POWER电压正常,但是A2NCPU-S1模块的RUN灯不亮,编程软件与PLC通信不上,请问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灯都不亮,CPU都没运行,肯定连接不上

  • assa1771楼主

    我知道灯不亮就通信不上,我是想问下为什么电源电压正常,但是灯不亮,因为对A系列不是很熟,会不会硬件上有其它什么信号不满足导致的?

网友B:
POWER电压正常,但是A2NCPU-S1模块的RUN灯不亮,但是error等也不亮啊!是不是模块坏了。

  • assa1771楼主

    不清楚,过了两天它有自己好了。。。啥也没动

网友C:
POWER灯下的保险丝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