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和利时DCS怎样连接OPC的变量

楼主(2025-04-13):
初学和利时DCS,请教一下,和利时MACS 6怎样调用Macs6 OPC Client或HOLLiAS iComn OPC?

网友A:
需要配置你要调用的点位

网友B(2025-05-16):
你使用帮助系统看看呢,一般HMI调用opc数据可能需要 将读过来的opc写入到组态里面或者通讯点里 才能用于h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