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这个什么品牌的步进控制器及电机,有相关的资料吗

楼主(2025-04-15):
请教各位大神这个什么品牌的步进控制器及电机,有相关的资料吗

网友A:
全套的不用资料大体都差不多,接入PLC发脉冲看看

网友B:
通用的,不用资料……步进电机端子功能有一样

网友B:
MF是脱机信bai号,PU是脉冲信号,DR是方向信号

一般来它们的正端(+)接+5V电源,负端(-):MF-接使能即脱机信号,PU-接脉冲信号,DR-接方向信号,如果是PLC控制,MF-和DR-只要给一个线圈通断就好,但PU-一定要给脉冲信号。

但是PLC输出和PU-,DR-连接时需要分别串2K左右的电阻。不能直接接,否则容易烧坏驱动dao器。因为步进驱动器控制端电压是5V的,接24V时需要串电阻降压。

源自百度

5V没用过,应该是内部光耦隔离串的电阻小,所以如果接入24V需要串联电阻限流。我用过24V的的。

网友C:
步进电机功能和资料大同小异,真找不到这个品牌资料的话,可以参考其他品牌步进电机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