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与dip插件生产步骤介绍

楼主(2025-04-15):
smt贴片和DIP插件加工作为PCBA加工中重要的两大加工方式,严格管控它们的品质才能保障产品的品质,下面

就由PCBA加工厂_安徽英特丽为大家介绍一下关于smt贴片和dip插件加工的流程。

一、SMT贴片生产流程步骤:

1、先进行电路设计,并制作PCB板;

2、准备贴装使用的元件和贴装设备;

3、在pcb电路板上用门的膏料印刷设备涂覆焊膏;

4、使用贴片机将元件从元件供料器上取出,并精确地贴装到焊膏上;

5、把贴装完成后的元件焊接到电路板上;

6、使用自动光学检测设备来检查元件的位置和质量;

7、清洗电路板去除残留的焊膏或污垢;

8、对已经贴装和焊接完成的PCB进行功能测试,确保能够正常工作。

二、DIP插件生产流程步骤:

1、对元器件进行预加工;

2、将贴片加工好的元件插装到PCB板的对应位置;

3、将插件好的电路板放入波峰焊传送带,经过喷助焊剂、预热、波峰焊接、冷却等环节;

4、对焊接完成的PCBA板进行切(剪)脚,以达到合适的尺寸;

5、对于检查出未焊接完整的PCBA成品板要进行补焊,进行维修;

6、对残留在PCBA成品上的助焊剂等有害物质进行清洗;

7、元器件焊接完成之后的PCBA成品板要进行功能测试,测试各功能是否正常,如果检查出功能缺陷,要进行

维修再测试处理。

浅谈SMT有哪些组装方式及其特点

  在传统的THT印制电路板上,元器件和焊点分别位于板的两面,而在SMT贴片印制电路板上,焊点与元器件都

处在板的同一面上。因此,在SMT贴片印制电路板上,通孔只用来连接电路板两面的导线,孔的数量要少得多,

孔的直径也小很多,因而就能使电路板的装配密度极大提高。下面小编整理介绍SMT贴片加工技术的组装方式。

一、SMT单面混合组装方式

  第一类是单面混合组装,即SMC/SMD与通孔插装元件(17HC)分布在PCB不同的一面上混装,但其焊接面仅

为单面。这一类组装方式均采用单面PCB和波峰焊接(现一般采用双波峰焊)工艺,具体有两种组装方式。

(1)先贴法。第一种组装方式称为先贴法,即在PCB的B面(焊接面)先贴装SMC/SMD,而后在A面插装THC

(2)后贴法。第二种组装方式称为后贴法,是先在PCB的A面插装THC,后在B面贴装SMD。

二、SMT双面混合组装方式

  第二类是双面混合组装,SMC/SMD和T.HC可混合分布在PCB的同一面,同时,SMC/SMD也可分布在.PCB的

双面。双面混合组装采用双面PCB、双波峰焊接或再流焊接。在这一类组装方式中也有先贴还是后贴SMC/SMD

的区别,一般根据SMC/SMD的类型和PCB的大小合理选择,通常采用先贴法较多。该类组装常用两种组装方式

(1)SMC/SMD和iFHC同侧方式,SMC/SMD和THC同在PCB的一侧。

(2)SMC/SMD和iFHC不同侧方式,把表面组装集成芯片(SMIC)和THC放在PCB的A面,而把SMC和小外形

晶体管(SOT)放在B面。

  这类组装方式由于在PCB的单面或双面贴装SMC/SMD,而又把难以表面组装化的有引线元件插入组装,因此

组装密度相当高。

  SMT贴片加工的组装方式及其工艺流程主要取决于表面组装组件(SMA)的类型、使用的元器件种类和组装设

备条件。大体上可将SMA分成单面混装、双面混装和全表面组装3种类型共6种组装方式。不同类型的SMA其组

装方式有所不同,同一种类 型的SMA其组装方式也可以有所不同。

(更多关于PCBA相关知识,可关注安徽英特丽电子进行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