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工艺故障分析:关于孔壁出现残屑、孔径扩大

楼主(2025-04-15):
PCB工艺故障分析:关于孔壁出现残屑、孔径扩大

一、PCB工艺故障:孔壁出现残屑的原因如下

1、盖板或基板材料材质不适当2、盖扳导致钻头损伤3、固定钻头的弹簧央头真空压力不足4、压力脚供气管道堵塞5、钻头的螺旋角太小6、叠板层数过多7、钻孔工艺参数不正确8、环境过于干燥产生静电吸附作用9、退刀速率太快

解决方法如下:

1、选择或更换适宜的盖板和基板材料2、选择硬度适宜的盖板材料。如2号防锈铝或复合材料盖板3、检查该机真空系统(真空度、管路等)4、更换或清理压力脚5、检查钻头与标准技术要求是否相符6、应按照工艺要求减少叠板层数7、选择最佳的进刀速度与钻头转速8、应按工艺要求达到规定的湿度要求应达到湿度45%RH 以上9选择适宜的退刀速率

PCB工艺故障:孔径扩大的原因

1、钻头直径有问题2、钻头断于孔内挖起时孔径变大3、补漏孔时造成4、重复钻定位孔时造成的误差引起5、重复钻孔造成

解决方法如下

1、钻孔前必须认真检测钻头直径2、将断于孔内的钻头部分采用顶出的方法3、补孔时要注意钻头直径尺寸4、应重新选择定位孔位置与尺寸精度5、应特别仔细所钻孔的直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