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原理图怎么修改可以实现阀门自动和手动开关

楼主(2025-04-15):
  这个原理图的功能是为了实现阀门手自动 打开关闭功能,阀门执行机构上的控制端子,只有2接通时,阀门关闭,2和3同时接通时阀门打开,上述原理图手动不能关闭?怎么修改?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这个原理图的功能是为了实现阀门手自动 打开关闭功能,阀门执行机构上的控制端子,只有2接通时,阀门关闭,2和3同时接通时阀门打开,上述原理图手动不能关闭?怎么修改?谢谢各位大神

从文字描述看。2号无论在自动,手动,都是接通的。所有没有必要经过SA控制。开阀门,关阀门,唯一不一样的时控制3号端子的通断。

  • 风的声音楼主

    这样转换开关就没有中间位置了,这个开关是三位的,想用三位开关,和其他保持统一,还有啥其他办法不!

网友:
  • WYFSG

    回复 @风的声音: 你的意思“必须把阀门开关动作体现在选择开关上”……

网友B:
ffe522eb557e954d77b504c04d6b8de.png右边的 直连就可以了  不需要联动触点  直接将装换开关的4 连接到

  • 风的声音楼主

    这样转换开关就没有中间位置了,这个开关是三位的,想用三位开关,和其他保持统一,还有啥其他办法不!

网友B:
将转换开关的4脚连接的执行机构的2,把S6那个取消掉

  • 风的声音楼主

    这样转换开关就没有中间位置了,这个开关是三位的,想用三位开关,和其他保持统一,还有啥其他办法不!

网友:
  • 风的声音楼主

    这个是干接点控制,不用管OV, 这个是端子2接通时阀门关闭,端子2和3同时接通时阀门打开,还有其他办法不

网友A:
image.png我是黔驴技穷了…………

  • 风的声音楼主

    感谢,辛苦了!阀门上是两个端子控制开阀门和关阀门,只有端子2接通时阀门关闭,端子2和3同时接通时阀门打开,这个缺少了端子的控制。0V 不用进入控制回路,这个是干接点控制。也不用继电器控制,就是控制干节点就行!

网友C:
给你手画一个简单电路,可以参考!

  • 风的声音楼主

    感谢,辛苦了!阀门上是两个端子控制开阀门和关阀门,只有端子2接通时阀门关闭,端子2和3同时接通时阀门打开,这个缺少了端子的控制。0V 不用进入控制回路,这个是干接点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