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开关卡和多路复用开关卡的产品特性及典型应用场景解析

楼主(2025-04-16):
技术特性与产品定位

product positioning

矩阵开关卡具备多通道数特性,能够实现多个输入与输出通道之间的灵活切换。可以在有限的空间中整合众多通道;切换速度快,低导通电阻与低插入损耗,保障信号稳定传输;还有高精度信号隔离,避免信号串扰。其产品定位关键,是测试测量领域的关键配件,能精准连接测试仪器与被测对象;是自动化控制系统的信号中枢,协调各设备运作;也是通信网络优化的助力器,保障通信链路稳定 。

矩阵开关卡与多路复用开关卡

Switch card

      在信号处理领域,多路复用开关卡也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主要用于将多个信号复用到一个传输通道上,或者将一个信号分配到多个通道,以提高传输效率和资源利用率。

      从结构和功能上看,多路复用开关卡与矩阵开关卡存在一定关联,二者都具备信号切换和分配能力。之所以有时会将多路复用开关卡归纳到矩阵开关卡一类,是因为它们在基础功能上存在相似性,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信号的灵活路由,且在一些应用场景中,二者的功能可以相互补充。

      然而,尽管它们有相似之处,在实际应用中,多路复用开关卡和矩阵开关卡还是存在显著差异,矩阵开关卡的连接方式更为灵活,能实现任意输入输出端口的连接,而多路复用开关卡主要侧重于信号的复用和解复用,在应用场景和使用方式上与矩阵开关卡又有所区别。

     在应用场景上,多路复用开关卡常用于对多个信号源进行分时采集或传输,比如在数据采集系统中,将多个传感器信号依次切换到数据采集模块,或是在通信系统中实现信号的时分复用或波分复用。而矩阵开关卡更适用于需要对大量信号进行灵活交叉连接和调配的场景,像广播电视领域的多信号源切换、安防监控中多摄像头信号的任意分配。

      从使用方式来看,多路复用开关卡通常按照预设的时间顺序或频率规则来切换信号,使用逻辑相对固定。矩阵开关卡则可根据实时需求,随意将任意输入信号连接到任意输出端口,操作的灵活性和自由度更高 。

典型应用场景解析

Application scenarios

1、半导体测试

    在半导体芯片的生产测试过程中,需要对芯片的多个引脚进行电气性能测试,如电压、电流、电阻等参数的测量。矩阵开关卡可以将测试仪器(如万用表、示波器等)与芯片的不同引脚灵活连接,实现对多个引脚的快速、准确测试。

2、电路板测试

    在电路板的生产线上,需要对电路板上的各个电路节点进行导通性测试、信号传输测试等。矩阵开关卡可以将测试信号源和检测设备与电路板上的不同节点连接起来,通过快速切换连接路径,全面检测电路板的性能。

3、工业自动化生产线

    在工业自动化生产过程中,需要对多个传感器和执行器进行控制和监测。矩阵开关卡可以将控制系统与不同的传感器(如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等)和执行器(如电机、电磁阀等)连接起来,实现对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控制。

4、通信线路测试

    在通信线路的铺设和维护过程中,需要对不同线路之间的连接和信号传输情况进行测试。矩阵开关卡可以将测试信号源和检测设备与不同的通信线路连接起来,实现对线路的快速检测和故障定位。

技术优势对比分析

指标

 传统方案

阿尔泰科技矩阵卡

提升幅度

通道密度(通道/U)

300%

切换速度

50ms

≤3ms

94%

通道隔离度

-50dB

-70dB

40%

温漂系数

200ppm/℃

50ppm/℃

75%

阿尔泰科技矩阵开关卡与多路复用开关卡参数展示

128个交叉点组成的高密度 PXI矩阵开关模块
矩阵开关卡如何重塑测试7.jpgPXI2601

产品参数

拓扑结构:
(根据客户需求选择对应接线盒)
2线两组4×16(默认)
2线8×16
2线4×32
机电继电器,自锁型
单通道最大切换电压:
通道间 150V
通道与地 150V, CAT I
单通道最大切换电流:
直流,1A
交流,0.25A
单通道最大切换功率:
30W, 37.5 VA
开关带宽:10MHz
64个交叉点组成的中密度 PXI矩阵开关模块
矩阵开关卡如何重塑测试8.jpgPXI2611

产品参数

拓扑结构:

(硬件电路决定拓扑结构,订单备注拓扑结构)
2线两组4×8(默认拓扑)
2线4×16
2线8×8
机电继电器,非自锁型
单通道最大切换电压:
通道间,150V,
通道与地,150V, CAT I
单通道最大切换电流:
直流,1A
交流,0.25A
单通道最大切换功率:
30W, 37.5 VA
开关带宽:10MHz;
128通道 高密度PXI多路复用开关模块
矩阵开关卡如何重塑测试9.jpgPXI2621

产品参数

拓扑结构:
(软件直接选择对应拓扑)
1线128×1
1线两组64×1
1线四组32×1
1线八组16×1
2线64×1
2线两组32×1
2线四组16×1
4线32×1
4线两组16×1
采用机电继电器,非自锁型
单通道最大切换电压:
通道间 60V
通道与地 60V, CAT I
单通道最大负载电流:
0.4A
单通道最大切换功率:
10W
开关带宽:
16×1线时19MHz、
128×1线时12MHz
196通道中密度PXI多路复用开关模块
矩阵开关卡如何重塑测试10.jpgPXI2625

产品参数

拓扑结构:
(软件直接选择对应拓扑)
1线196×1
2线95×1
2线98×1
采用机电继电器,非自锁型
单通道最大切换电压:
通道间 100V
通道与地 100V, CAT I
单通道最大切换电流:
1A
单通道最大切换功率:
60W,62.5VA
开关带宽:2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