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IE转ModbusTCP网关模块如何攻克组态王与三菱PLC通讯障碍

楼主(2025-04-16):
  在某自动化生产线项目中,客户采用了三菱PLC作为现场控制核心,该PLC支持CCLinkIE现场总线协议。同时,客户希望使用组态王上位机软件进行生产过程的监控与管理,然而组态王上位机更擅长与ModbusTCP协议设备进行通讯。为了解决这一协议不匹配的问题,决定采用捷米特JM-CCLKIE-TCP网关来完成CCLinkIEModbusTCP的协议转换,实现组态王上位机与三菱PLC的通讯。

CCLinkIE转ModbusTCP解决组态王上位机和三菱PLC通讯问题(Modbus通讯)   (图1)

CCLinkIE转ModbusTCP解决组态王上位机和三菱PLC通讯问题(Modbus通讯)   (图2)

二、系统架构

(一)系统组成

1. 组态王上位机:运行组态王监控软件,用于对生产过程进行实时监控、数据记录、报警处理等操作。

2. 捷米特JM-CCLKIE-TCP网关:作为协议转换的核心设备,将CCLinkIE协议的数据转换为ModbusTCP协议的数据,反之亦然。

3. 三菱PLC:型号为Q系列,支持CCLinkIE现场总线协议,负责现场设备的控制和数据采集。

(二)网络拓扑

组态王上位机通过以太网与捷米特JM-CCLKIE-TCP网关相连,网关再通过CCLinkIE现场总线与三菱PLC进行通讯。具体连接方式如下:

· 组态王上位机:IP地址为192.168.1.100,子网掩码为255.255.255.0。

· 捷米特JM-CCLKIE-TCP网关:ModbusTCP侧IP地址为192.168.1.101,子网掩码为255.255.255.0;CCLinkIE侧站号为2。

· 三菱PLC:CCLinkIE主站,站号为1。

 CCLinkIE转ModbusTCP解决组态王上位机和三菱PLC通讯问题(Modbus通讯)   (图3)

CCLinkIE转ModbusTCP解决组态王上位机和三菱PLC通讯问题(Modbus通讯)   (图4)

基本硬件参数

参数项

配置值

说明

型号

JM-CCLKIE-TCP

网关型号

协议支持

CCLinkIE从站/ModbusTCP主站/从站

双向协议转换

接口类型

CCLinkIE(RJ45)×1/ModbusTCP(RJ45)×1

双网口设计

电源规格

DC24V±10%,50mA

工业级电源输入

工作温度

-20℃~60℃

工业环境适应温度

防护等级

IP20(室内安装)

防尘设计

3.2CCLinkIE侧参数配置

3.2.1网络基础参数

参数项

配置值

说明

站号

CCLinkIE网络从站地址(需与PLC配置一致)

通讯速率

10Mbps

支持10/100Mbps(自动协商)

数据位

8位

固定配置

停止位

1位

固定配置

校验方式

无校验

CCLinkIE协议特性

3.2.2数据映射区域

CCLinkIE数据类型

三菱PLC区域

网关ModbusTCP地址

数据长度

读写属性

输入数据(PLC→网关)

X输入继电器

30001起

128字

只读

输出数据(网关→PLC)

Y输出继电器

40001起

128字

只写

寄存器输入(PLC→网关)

RWr寄存器(W0-W127)

30129起

128字

只读

寄存器输出(网关→PLC)

RWw寄存器(W1000-W1127)

40129起

128字

只写

3.3ModbusTCP侧参数配置

3.3.1网络基础参数

参数项

配置值

说明

IP地址

192.168.1.100

网关ModbusTCP侧IP(需与上位机同网段)

子网掩码

255.255.255.0

固定配置

端口号

ModbusTCP标准端口

从站地址

当作为ModbusTCP从站时的设备地址

3.3.2功能码映射

Modbus功能码

操作类型

支持数据区域

说明

0x03

读取保持寄存器

40001-40256

读取网关输出数据(PLC可写区域)

0x06

写入单个保持寄存器

40001-40256

写入网关输入数据(PLC可读区域)

0x10

写入多个保持寄存器

40001-40256

批量写入数据

3.4网关指示灯说明

指示灯

颜色

状态说明

POWER

绿色

常亮:电源正常;熄灭:电源故障

RUN

黄色

闪烁(1Hz):正常运行;熄灭:停机

CCLINKIELINK

绿色

常亮:CCLinkIE连接正常;熄灭:连接断开

MODBUSTCPLINK

绿色

常亮:ModbusTCP连接正常;熄灭:连接断开

四、组态王上位机配置步骤

4.1添加ModbusTCP设备

1. 打开组态王工程,进入设备配置向导

2. 选择ModbusTCP设备,驱动类型为TCP服务器

3. 输入网关ModbusTCP侧IP地址(192.168.1.100)和端口号(502)。

4.2定义数据变量

变量名称

寄存器地址

数据类型

读写属性

对应PLC区域

PLC_Output_Y0

USHORT

读写

Y0输出继电器

PLC_Input_X0

USHORT

只读

X0输入继电器

PLC_Register_W100

INT

读写

RWw寄存器W100

五、三菱PLC(Q系列)配置要点

5.1CCLinkIE主站设置(GXWorks3)

1. 添加CCLinkIE模块(如QJ71GP21S-SX),设置主站IP为192.168.1.1;

2. 配置从站列表,添加捷米特网关,站号2,分配输入输出区域各128字;

3. 数据映射:

网关输入数据(PLC读取)→寄存器区域:W0-W127

网关输出数据(PLC写入)→寄存器区域:W1000-W1127

5.

配置说明:

 CCLinkIE转ModbusTCP解决组态王上位机和三菱PLC通讯问题(Modbus通讯)   (图5)

总结

通过采用捷米特JM-CCLKIE-TCP网关,成功解决了组态王上位机与三菱PLC之间的协议不匹配问题,实现了ModbusTCP转CCLinkIE的通讯。该网关具有配置简单、性能稳定等优点,能够满足工业自动化生产过程中的通讯需求。同时,通过合理的系统架构设计和参数设置,确保了整个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