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茨风机常见故障及解决办法

楼主(2025-04-16):
1、噪音高

   管道堵塞引起压力升高----清扫或更换管路

   皮带罩安装不当引起的震动---重新装好皮带罩

   风机轴承磨损---更换新的轴承

   风机内进入灰尘造成研伤---拆修风机

   无润滑油---补充润滑油

   V形带轮松动---坚固顶丝

   三角带打滑---调整皮带紧张度

2、发热

   超负荷运转---检查管道是否堵塞

   风机进口滤清器堵塞---清扫空气滤清器

   皮带打滑---调整皮带紧张度

   风机内部研伤---拆检风机

3、风量不足

   风机进口过滤器堵塞---清扫进口滤清器

   皮带打滑---调整皮带紧张度

   管道漏风---修好管道

   管道太长---重新设置管道

4、耗油太快

   超负荷运转---检查管道系统

   空气滤清器堵塞---清扫空气滤清器

   漏油---修好

   温度过高造成机油飞溅---检查原因并修好

5、皮带损坏

   超负荷运转---调整

   皮带打滑---调整

   两皮带轮不平衡---调整

6、电机停转

   超负荷---检查管道系统

   风机研伤---检修

   电源接线不良---秀丽

   电机内部过脏或轴承损坏---清扫风机或更换轴承

   电机本身存在质量问题---更换电机

   以上是罗茨风机常见的几种故障,如果需要详细了解,可随时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