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是什么传感器

楼主(2025-04-16):
请问有谁知道这个是什么传感器? 作用是在非标机台上检测塑料孔里面是否有金属铁片的

网友A:
这可能是金属接近传感器 。它的工作原理是利用电磁场感应,当接近金属铁片时,传感器内部的线圈产生的电磁场发生变化,进而触发传感器输出信号,能在非标机台上检测塑料孔内是否存在金属铁片,常用于工业自动化检测、产品质量检测等场景中判断金属部件的有无 。

网友B:
没见过,看这像顶针,确定是传感器吗?

网友C:
感觉就是个针,靠导通原理检测

网友D:
看样子不像传感器,接线都是一根焊接接线,传感器至少2组接线把,毕竟传感器需要信号加电源。图中更像一个探针类似东西,在和塑料孔里金属接触后,有信号传送过去。

网友E:
金属导通后形成电信号到处理器。

楼主:
确实是个传感器,尾部也只有一根线,能检测铁片的有无,请问是否有它的品牌 型号方便选型购买的,设备上有类似检测需求,用电感式接近开关的话安装太近相互干扰严重

网友F:
探针而已

网友G:
看样子是天线类的样子,

有铁片时,探针被阻挡,无法与设备金属部分接触,天线频率不变。

无铁片时,探针穿过孔会与下方的设备金属部分接触,天线接地,频率改变。

猜测的。你可以实验一下,探针与设备金属部分接触与分开,查看信号是否改变。

网友H:
引用 网友E:
金属导通后形成电信号到处理器。

猜测其工作原理应该是根据金属容易导电性,有金属则有信号传送过去。

网友I(2025-05-21):
简单的触点,当位置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