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Sysmac Studio数据类型转换报错

楼主(2025-04-17):
欧姆龙sysmac studio编译报错ARRY[?..?] OF BYTE 类型不能转换为BYTE[]?

网友A:
请将变量输入写法从SendData改成SendData[0],对于数组RecData也一样,需要改为RecData[0]。

HAVE FUN!

  • 毛宇航楼主

网友B:
填写数组第一个元素就可以了:

  • 毛宇航楼主

网友C(2025-07-16):
size设定的256,,定义的数组只有255

网友D:
超出数组的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