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两轴步进画圆程序

楼主(2025-04-17):
需要一个三菱fx5u两轴步进电机画完整圆的程序,感谢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PROGRAM Main

VAR

    Radius : INT := 100; // 圆的半径,可根据实际调整

    Angle : INT := 0;    // 当前角度

    XPos : INT;          // X轴位置

    YPos : INT;          // Y轴位置

    Step : INT := 1;     // 角度步进值

    MaxAngle : INT := 360; // 最大角度

END_VAR

WHILE Angle < MaxAngle DO

    // 计算X轴位置

    XPos := Radius * COS(Angle * 3.14159 / 180);

    // 计算Y轴位置

    YPos := Radius * SIN(Angle * 3.14159 / 180);

    // 这里需要替换为实际的脉冲输出指令,以下是示意

    // 假设DRVI是相对定位指令,Y0和Y1分别是X轴和Y轴脉冲输出点

    // DRVI(XPos, YPos, Y0, Y1);

    // 角度递增

    Angle := Angle + Step;

END_WHILE;

  • chert123楼主

    感谢,可以整理一个完整的工程吗,有偿

网友B:
本体没有圆弧插补指令,你可以使用FX5-40SS定位模块,当然你可以自己算轨迹搞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