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接地和接零带电问题

楼主(2025-04-18):
车间有一个配电柜,三相五线制进线。最近测量三相电压正常,火线对零线230V也正常,火线对地217V,零线对地110V。查了半天零线和接地线也没有断开和松动。

网友A:
TN-S系统在电源处,PE和N是在一个连接点接出来的,电源的PEN分二根线送出。在你的进线处没发现断线,只好往你供电的前级查了。你电源进线处有没有重复接地?有重复接地也查一查接地电阻。

这个现象好像断的是PE。

网友B:
出现零线对地电压达 110V 异常情况,虽三相电压及火线对零线、火线对地电压正常,且排查发现零线和接地线无断开、松动现象。可能是变压器中性点接地不良,或接地系统存在杂散电流干扰,也可能是线路绝缘性能下降等原因,需进一步检测接地电阻、线路绝缘等以找出故障根源 。

网友C:
增加重复接地数量

网友D:
查下进线端的零线接地怎么样,再有。同一电网下,不得将接零保护与接地保护混用。否则有一个设备漏电,所有外壳都带电了。这是条知识点。

网友E(2025-07-08):
可能是变压器中性点接地不良

网友F(2025-09-30):
我们专业从事小电流接地选线行业20年,有幸能和您合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