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200跟电脑通讯不上

楼主(2025-04-20):
西门子200plc跟电脑通讯不上咋回事,显示未知设备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把200的运行开关拨到stop试试,如果程序中调用串口你是搜不到的,只有停止模式可以搜到。

其次检查你的通讯线缆驱动装好着没。软件里边驱动选对着没等。

网友B:
通信参数未设置好

网友C:
有些WIN10系统出现这个,比较难找原因

网友D:
西门子S7-200通讯出问题,一般是通讯线的问题,买个好牌子的就行

  • xiefeng12楼主

    换了线搜都搜不到,驱动都装好了

网友E:
我也不知道

网友F:
你的图片显示的地址是7,应该是连接上了。

网友G:
猜测通讯电缆不是原装的。

网友H:
如果参数设置没有问题,那就是电缆问题。依次排除法

网友I:
请更换比较新的通讯线

网友J:
使用排除法检查通讯设置是否正确,再考虑线问题:电脑对此通讯线是否识别。

网友K:
如果是WIN10系统,建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软件

网友L:
用一条原装的通讯线,试一下,一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非原装的不稳定的

网友M:
波特率改到19200就好了,现在是连上了!

  • xiefeng12楼主

网友N:
遇到过,后来换了xp系统的电脑就可以了

网友O:
把模式开关打到编程位置再试试,如果还不行建议换系统

网友P:
我今天遇到的也是一样。具体情况如下:

1、PLC型号为S7-200 226CN

2、PLC能正常与西门子触摸屏通讯;

3、通讯电缆线与其他200PLC可以正常通信;

4、电脑端通讯地址设置为0;

通过以上,我用数据线连接该PLC始终无法检测到CPU,PLC开关拨到Stop位置也一样,现在把人整得头都大了,不知道有没有大神遇到过此情况或者把问题解决了的。

网友Q(2025-06-14):
重新设置PG,端口设为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