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星三角启动泵控制接线方法

楼主(2025-04-20):
这个图中2号为啥会立即跳闸,一直没有看明白。大神帮忙解决下。

这里才是正文:求助问题如下

   我有个水泵星三角启动。接线顺序为 U1,V1,W1,  W2 ,U2,V2  假如入 从左到右编号为1~6(接通顺序为 1-5,2-6,3-4),但启动时泵转向反转,于是就把V1,U1调换,U2,W2调换,调换了4根线,调换后顺序为 V1,U1,W1 ,U2,W2,V2 (接通顺序为 1-6,2-4,3-5),本来要启动的,但想了下怕有问题烧了,调换后和图中2有点像,有的人说可以启动,有的说不行,所以在线等大神解决!!!

网友A:
星三角换相在主接触器上面

网友B:
换 A B C

网友C:
星三角降压启动不是有三个接触器吗?电路没画完哦

  • 风的声音楼主

网友D:
星角启动接线不必看端子线号,就按二个接触器下端对应电机的二排接线端子顺序连接,准没错。

  • 风的声音楼主

    正常顺序没有问题,现在遇到的是非正常状态

网友D:
2.星启动了,然后换角运行,角运行的接法是反转,电机处于反接制动状态,电流非常大,比直接启动电流还大很多,能不跳闸吗!

  • 风的声音楼主

    电工把线接好了,现在就不好调了,只能在电机这边调,所以才想办法了

网友:
  • 李纯绪

    回复 @风的声音: 在哪边都一样调,启动柜里更好调。

网友E:
看你这图没有星型,只有三角形接法的,看图可知两个接触器同时动作就三角形接法,星三角降压启动本来就很简单,别搞那么复杂了

  • 风的声音楼主

    电工把线接错了,线长度不太够,现在 想办法按照不正常的来

网友:
  • 李纯绪

    回复 @风的声音: 电线长度不够在柜内可以接长,柜内好处理。

网友F:
星三角启动别看简单,其实现实中还真容易接错线,尤其对于新手电工,老电工一旦马虎也会出错。

一般接线注意两点就会避免错误;第一在电机接线柱改变相序,第二在电控柜接线端子地方改变相序。

无论哪种接法都首先确认标记好你的6根电源线。比如U1,V1,W1,U2,V2,W2。

在电机接线柱改变相序首先按照电线的U1,V1,W1依次和电机接线柱U1,V1,W1对应接入。然后按照电线的U2,V2,W2依次和电机接线柱w2,u2,v2对应接入.这样在电控柜接线端子地方就有U1,V1,W1,U2,V2,W2这个顺序,看起来也顺眼。

在电控柜接线端子地方改变相序,首先按照电线的U1,V1,W1依次和电机接线柱U1,V1,W1对应接入。如果你的U2,V2,W2就是电机接线柱所标记的U2,V2,W2,那么要在电控柜接线端子地方改变一下相序。电控柜接线端子地方就会是W2,U2,V2顺序。这样看起来不咋顺。

如果想改变电机方向。最简单就是改变总电源两相相序就可以。如果不怕麻烦可以在接线端子处改变相序。

  • U1和V1对调,U2和V2对调

  • U1和W1对调,U2和W2对调

  • W1和V1对调,W2和V2对调

看你接线第一项没有错可以正常运行。第二项接法可以启动(星型状态),切到三角状态不应该反转,看起来物理接法是三角接法,但容易出现相序错误。

网友G:
照着接就好了

网友H:
不会的,第二种情况不会跳闸的,会同方向运转,三相相序切换后是一样的,

网友H:
其实第一种和第二种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I(2025-07-02):
常规接法,确实应该掌握

网友J(2025-09-11):
不知道跟我们游泳池循环水泵的是不是一样

网友K(2026-01-08):
采用同相对调,不要异相变换,比如u1、v1对调了,那把u2、v2对调一下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