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肯NXL变频器初始化设定方法

楼主(2025-04-21):
请教,伟肯NXL变频器面板下载程序到变频器老是报故障,运行至6就停止。我想初始化变频器后再下载试试。找了半天不知道初始化。谢谢大家帮助!

此帖发自小程序

网友A:
前提条件

在进行初始化操作之前,你要确保已经备份好变频器中现有的重要参数,因为初始化会将变频器的参数恢复到出厂设置,这可能会导致原有的设置丢失。

操作步骤

进入参数设置界面:开启变频器,按下控制面板上的 “菜单”(MENU)按键,进入参数设置菜单。

找到初始化参数:在参数菜单里,通过上下箭头键来滚动查找与初始化相关的参数。通常,初始化参数可能被标记为 “恢复出厂设置”“初始化” 或者类似的表述,伟肯 NXL 变频器中可能是 “P0-11” ,其功能是恢复出厂设置。

选择初始化选项:找到对应的参数后,按下 “确认”(ENTER)键进入该参数的设置界面。你会看到不同的初始化选项,一般有 “部分初始化” 和 “全部初始化”。

“部分初始化”:仅恢复部分用户可设置的参数,某些特定的配置可能会保留。

“全部初始化”:将变频器的所有参数都恢复到出厂默认值。

如果你要完全重置变频器,就选择 “全部初始化”。

执行初始化操作:选定初始化选项之后,再次按下 “确认”(ENTER)键,此时变频器会提示你确认操作。确认无误后,按下 “确认” 键开始执行初始化操作。在初始化过程中,变频器的显示屏可能会显示进度信息。

完成初始化:初始化完成后,变频器会自动重启。重启之后,所有参数都已恢复到出厂默认值。

其他建议

如果按照上述步骤操作后仍无法解决问题,你还可以:

联系技术支持:伟肯的技术支持团队能够提供专业的帮助,你可以拨打他们的客服热线或者通过官方网站提交技术支持请求。

检查硬件连接:确认变频器的面板与变频器之间的连接是否稳固,有没有松动、损坏的情况。

检查面板和变频器版本:确保面板和变频器的固件版本是兼容的,若版本不兼容,可能会出现通信故障。

网友B:
S6系统菜单中的P6.3.1参数设置的5 是载入工厂设定。S6是隐藏的,要显示S6菜单, 先把参数2.1.22(参数隐藏)设置为0。

网友C:
伟肯 NXL 变频器初始化操作如下:

按 “MENU” 键进入菜单。

用箭头键找到 “参数设置” 选项,按 “ENTER” 确认。

再找到 “恢复出厂设置” 选项,按 “ENTER”,按提示选择 “是”。

不过运行到 6 就停止报错,可能不只是程序问题,初始化后若还报错,建议检查硬件连接,或联系厂家售后获取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