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信捷PLC的急停复位程序编写

楼主(2025-04-22):
求问大佬们,怎么样能在急停第一次按下,实现急停功能,让轴掉电,在第二次按下,取消急停,并让轴上电成功

网友A:
根据您提供的电气原理图结构,建议在现有紫色控制线路中扩展双稳态逻辑:在X2端子13-14端口并联HH54P保持继电器K1的置位线圈(紫色线路),21-22端口接复位线圈。绿色标注区KA1辅助继电器作为触发中介,通过SB1按钮的两次脉冲控制K1状态切换。紫色边框模块区可植入双线圈继电器,利用原有接触器KM1实现断电/上电控制,同时保留gongkong控制器信号监测功能。需在KM1主回路保留硬线急停冗余,符合安全规范。

网友B:
信捷仿到了三菱的ALT指令吧,你查查这个指令怎么用

网友C:
ALT指令应该可以实现你说的功能

ALT指令是交替输出指令。

ALT指令在编程中用于实现信号的交替输出。具体来说,当输入信号由OFF变为ON时,指定的输出位元件会由OFF变为ON;而当输入信号再次由OFF变为ON时,输出位元件会由ON变为OFF。这一过程会随着输入信号的每次上升沿而交替进行,因此被称为交替输出指令。在三菱PLC的ST编程中,ALT指令的使用可以参考以下示例1

LDP X0ALTY0

在这个例子中,当X0输入信号的上升沿触发时,Y0输出位元件会切换状态。如果之前Y0是OFF的,那么它会变成ON;如果之前Y0是ON的,那么它会变成OFF。这种指令常用于需要周期性切换状态的场合,例如交通信号灯、闪烁的警示灯等。

网友D(2025-11-08):
赚点积分,没积分下载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