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家里配电箱总断路器不定时跳闸

楼主(2025-04-23):
前几天小区停过一次电,送电后家里配电箱总断路器不定时跳闸。后来物业过来说断路器坏了,很是纳闷,停电前从来没有这个问题呀。

换过总断路器好了几天,昨天又跳闸了。真实担心家里没人时候跳闸,冰箱里面东西毁坏。

今天又找了个物业电工。过来检查了各路电线,没有漏电问题。要用用再看。一时解决不了。

发群里求助大家,这种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怎么解决呢,我上门给你查查好不好。

网友B:
找城阳电工吧。

网友C:
总开关是漏保?如果是,换普通断路器。

漏保安装在插座回路,照明回路不安装漏保,总开关不用漏保。

网友D:
分开来排查,一个是插座供电。一个是照明电路。哎,我觉得多数是照明电路这边有问题,比如那些整流器之类的坏了。久不久会漏电

网友E:
多半是漏保有问题

网友F:
怎么感觉总断路器小了的样子,家里是不是新增了什么家电设备,或者这种间歇性工作的设备有异常情况,比如冰箱的压缩机这种,没准他启动的一瞬间给你那空开给顶下来,我感觉像是家里新增了用电负荷,空开也就刚刚够,用电量大的时候,没准冰箱再给你整个活就跳闸了。

网友G:
停电送电过程中,可能因电压波动冲击,使断路器受损或线路隐性故障显现。虽然检查无漏电,但也可能存在接触不良、部分电器设备故障引起过载。建议全面排查家中电器,在跳闸时记录当时使用的电器;更换质量更好的断路器;可考虑安装智能插座监测用电,实时掌握用电情况,以便及时发现异常并解决。

网友H:
漏保额定电流小了,换一个大一级的或者直接用普通空开就行!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总开关是漏保?如果是,换普通断路器。漏保安装在插座回路,照明回路不安装漏保,总开关不用漏保。...

支持!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怎么感觉总断路器小了的样子,家里是不是新增了什么家电设备,或者这种间歇性工作的设备有异常情况,比如冰箱的压缩机这种,没准他启动的一瞬间给你那空开给顶下来,我感觉像是家里新增了用电负荷,空开也就刚刚够,...

支持。

网友K:
首先把家里断路器箱的图片拍一下,最少有个图片总比啥都没有分析问题好一点

楼主:
前几天物业电工检修过了,说是楼道内总配电箱里面因为更新配件,把地线和零线搞错了,颜色都一样的当时估计没注意区分。这几天家里用电正常了!

大家分析分析,地线和零线接反会出现这个故障问题呀?

  • 小VC

网友L:
总断不要使漏保,如果必须使。加个带调整漏电动作电流的漏保。30-80mA常用,100ma以上在家用里不常用

网友M:
城 0阳电工,让你们物业电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