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大佬!!PLC控制频率问题

楼主(2025-04-23):
伺服电机控制一根垂直向上0.6米的摆杆,摆杆底部是直接固定在电机轴上的,通过电机控制摆杆左右往复运行,摆杆垂直正向上就是零点,通过控制电机从绝对位置-30度到30度的绝对位置这样往复运行,左右60度往复,PLC脉冲控制的伺服电机,需要控制摆杆每秒往复5次的频率,PLC指令的实际脉冲频率这个需要怎么计算的,有没有详细计算公式呢,请教下各位大佬了

网友A:
计算步骤

  1. 计算电机每周期需要转动的角度

    • 一个完整往复周期 = 从-30° → +30° → -30°

    • 总转动角度 = 60° × 2 = 120° 每周期

  2. 计算每秒需要转动的角度

    • 每秒5个周期 → 每秒转动角度 = 120° × 5 = 600°/s

  3. 转换为脉冲频率

    • 需要知道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分辨率和电子齿轮比

    • 假设:

      • 伺服电机编码器分辨率:17位(131072脉冲/转)

      • 电子齿轮比:1:1(简化计算)

  4. 计算每度对应的脉冲数

    • 每转脉冲数 = 131072

    • 每度脉冲数 = 131072 / 360 ≈ 364.09 脉冲/度

  5. 计算所需脉冲频率

    • 每秒600° → 每秒脉冲数 = 600 × 364.09 ≈ 218,454 脉冲/秒

    • 即脉冲频率 ≈ 218.454 kHz

简化公式

脉冲频率(Hz) = (角度范围×2×运动频率)×(编码器分辨率/360)×电子齿轮比(在不计算加减速时间的情况下

网友B:
1. 首先计算电机旋转角度:从 -30°到 30°再返回,一次往复角度为 120°(60°×2),每秒 5 次,每秒总角度为 600°。

2. 若伺服电机编码器分辨率为 \(P\)(如 \(17 位编码器 \(P = 2^{17}\) ),电机转一圈 360°,则每度脉冲数为 \(\frac{P}{360}\)。

3. 所以每秒脉冲数(即脉冲频率 \(f\) )计算公式为:\(f = 600\times\frac{P}{360}=\frac{5P}{3}\) 。

  • z809楼主

    公式有点没看懂呢,一圈脉冲数8388608/1000的,加减速设置了100ms,可以代入计算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步骤计算电机每周期需要转动的角度:一个完整往复周期 = 从-30° → +30° → -30°总转动角度 = 60° × 2 = 120° 每周期计算每秒需要转动的角度:每秒5个周期 → 每秒转动...

电机转一圈是1000个ps,PLC指令加减速设置了100ms,请问下电机这边还做了扭矩限制的会不会对速度有影响的,摆杆频率5次启停加减速比较多需要考虑其他计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