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控室如何控制现场节流阀开度

楼主(2025-04-25):
在油气田储气库,或者工厂用到节流阀的地方,中控室是如何控制节流阀开度的。由中控室直接给节流阀的电动执行器一个4-20ma信号,还是节流阀旁边再装一个PLC,由中控室发送指令给PLC,再由PLC发4-20ma信号给电动执行器呢?求指教

网友A:
4~20mA信号一定是由一个AO设备发出的,所以在现场一定是要求有一个控制硬件的,可以是PLC,也可以是RTU。有PLC的可以通过编程实现一些更高级的控制功能,用RTU的可以通过通讯协议直接在中控室给开度值。

  • cocovsyou楼主

    请教一下,可以用Modbus RTU通讯来控制电动执行器的开度吗?

网友B:
可以分散控制,也可以集中控制,要根据现场情况确定。比如距离、电磁干扰、防爆、腐蚀环境......。分散控制宜采用网线传输在现场的PLC;距离近,采用集中控制,送现场4-20mA信号。

网友C:
plc加模拟量输出的比较常用

网友D:
建议楼主先看看这张控制系统的组成图,能看懂也就应该回答了你的问题。

  • cocovsyou楼主

    能看懂这位师傅的意思,我想问的是,除了第一种方法可以实现,有没有第二种这种方法可以中控室直接用modbus-RTU控制电动执行器,有没有这种电动执行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