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闭式星三角启动

楼主(2025-04-25):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有没有了解电动机闭式星三角启动的?厂家要求用闭式星三角形启动,现在不知道过度电阻怎么选型,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网友A:
什么是“闭式星角启动”?没听说过。

网友B:
       闭式星三角启动方式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星三角启动。原理跟普通星三角启动基本一样,不同之处在于多加了一个接触器和三个电阻(称为过渡电阻,又叫转换电阻)。由于过渡电阻的计算及选型一两句话是讲不清楚的,所以提供一份资料(闭式星三角启动控制和转换电阻的计算)供楼主参考。请到以下链接下载:

闭式星三角启动时过渡电阻的计算-专业自动化论坛-中国工控网论坛

  • hanyy1988楼主

    谢谢分享,我看了这篇论文,还想咨询一下有实际工程经验的!

网友:
  • xxkj

    回复 @hanyy1988: 可以再看:“闭式星三角启动柜用启动电阻的一种选型方法”这篇文章,文中说是经过实践应用的,网上可搜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