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PLC与变频器通讯

楼主(2025-04-26):
1200与三台施耐德变频器485通讯程序代写,酬谢

自己看视频学习了两天,还是通讯不上,请平台上的大神帮忙在原程序上修改

网友A:
把变频器通讯地址发出来,还有串口参数设置。需要知道你通讯处理哪些寄存器。

网友B:
1、硬件接线首先没有错误。将PLC的RDA与变频器的485+端子相连,PLC的RDB与变频器的485-端子相连。同样,将PLC的SDA与变频器的485+端子相连,PLC的SDB与变频器的485-端子相连。

2、通讯参数设置在PLC和变频器上设置相同的通讯参数,包括站号、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校验位。这些参数通常可以在PLC的软件中可以通过变频器的操作面板或设置软件进行设置。

3、要看变频器寄存器地址,不同变频器可能不一样。

4、编程控制:在PLC中编写控制程序,以便通过RS-485通讯接口发送控制指令给变频器。这通常涉及到使用PLC的RS串行通信指令进行编程。

5、测试和调试:完成接线和编程后,进行测试和调试,确保PLC能够成功地通过485通讯接口控制变频器。

网友C:
modbus  轮询读

网友D:
你的源程序在哪里呢?不然怎么写?

网友E:
1:确定变频器的品牌

2:确定变频器有485功能 ,并且支持MODBUS RTU协议

3:设定变频器的通讯地址等参数

4:检查接线的正确性

5:先用串口工具进行测试一下

如果以上都没问题 ,那就是程序的问题了,分布排查问题,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F:
你先把变频说明书读了,该设的设了。再整个MODSCAN,就是串口模拟器。看用模拟器能不能给变频发指令。

这样排除程序的问题,再用MODSIM连你PLC 这样可以试出来程序有没有问题。

思路就是先确保通讯有效。再说程序的事。

变频器通常有些模式需要设置。出厂默认一般都是硬线

网友D:
自己录制的1200实现modbusRTU主站视频教程,仅供参考:

西门子S7-1200实现Modbus RTU串口通信主站视频教程:

西门子S7-1200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主站、Modbus Slave调试助手做Modbus RTU串口通信从站,视频详细讲解了西门子S7-1200系列PLC之Modbus RTU指令库调用,详细讲解了指令各个参数。程序使用Modbus之02、0F、03、10功能码对Modbus RTU串口通信从站的数字量输入、数字量输出、保持寄存器实现了读写操作。

https://www.ixigua.com/7274063234578317865?utm_source=xiguastudio

网友G(2025-12-03):
解决了吗